如何使用Platform Build5.0江WinCE4.2build到CF 卡上? ...

楼主(2008-03-11):
如何使用Platform Build5.0江WinCE4.2build到CF 卡上??
如何使用Platform Build5.0江WinCE4.2build到CF 卡上??
大侠们有谁知道的告知下阿
小弟先谢了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如何使用Platform Build5.0江WinCE4.2build到CF 卡上??"你明不明白你在问什么问题?

网友B:
是啊,不明白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希望用PB5.0将WinCE 4.2建立在一张 CF卡上
这样相当于备份一份原代码 供我使用
因为我用光盘克隆程序好像不可以用的

网友D:
还是不明白,哈哈...

网友E:
我问的问题是
WinCE 系统怎么制作??
就是想把一张别人的WinCE系统重新制作到另外一张CF卡上
我们试过克隆是不行的
望大侠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