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求VxWorks RTPs方面的资料,或者Sample Code

楼主(2008-06-29):
求VxWorks RTPs方面的资料,或者Sample Code
在学习VxWorks RTPs,好痛苦呀,除了workbench自带的帮助,找不到任何资料。哪位大侠指导搞个Hello World吧!
学习
资料

网友A:
RTP
实时协议
前段时间打算搞MVB的协议,manual说是西门子等公司的
好像不是免费的
楼主可以看看Linux下是否有这方面的源码

网友B:
Real-Time Processes (RTPs)。
哪里来得实时协议了? 直接和风河的技术支持要

网友C(2008-09-03):
RTP方面的,肯定是Radvision是这方面的鼻牛啊。
RTP/RTCP本身只是个在UDP/TCP上再分装了实时协议而已,如果只是应用的话,就用api调用就可以了
要理解的话,找一下H.323方面相关的资料,里面肯定都带RTP/RTCP的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