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用Nandflash+Arm7做U盘,是否一定要在NandFlash上建立 ...

楼主(2008-09-26):
用Nandflash+Arm7做U盘,是否一定要在NandFlash上建立文件系统?
如题,谢谢!
系统

网友:
不用文件系统的话你的文件以什么形式存放?

网友A:
必须用文件系统啊。文件系统不是开源的吗,周立功有陈明计的,直接放上去即可

网友B:
不用啊 u盘是磁盘的抽象 只涉及到扇区的读写 文件系统是主机端考虑的

网友C:
如果只是U盘就不需要了,如果在你的设备上要进行文件的操作那么就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