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QL

楼主:
   系统内存堆可跟用户堆不一样啊,它表现为系统地址空间的两个所谓的内存池。

◎ 不分页池--不分页池不会分页到交换文件(swap file),自然也不需要分页回来。它们总是老老实实在物理内存里活动,在你想访问它们的时候总能找到它们(任何IRQL等级),并且不会出现分页错误(废话,不分页如果还出现分页错误,就太没有天理了。)这也正是它的优点啊,任何访问都不会出现页面错误!页面错误可是往往导致系统瘫掉的哦(当IRQL >= DISPATCH_LEVEL)!
◎ 分页池--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分页(分入和分出)的了。你只能使用(IRQL < DISPATCH_LEVEL)的内存。

为什么当IRQL >= DISPATCH_LEVEL以下的IRQL可以访问分页内存 有没有具体的资料。.谢谢
这个我觉得有点含糊

网友:
手中没有资料,口头解释一下吧。
分页内存是不用的时候可以保存到分页文件中的内存。但要使用时必须映射到物理内存上(否则就不叫内存了,CPU没法直接访问硬盘),只要分页内存映射到物理内存上,不管IRQL是多少就都可以访问了。通过锁定内存操作可以让系统把分页内存一直保持在物理内存上,这样程序就可以大胆使用了,不必考虑IRQL。

网友:
谢谢了 大概懂了。.谢谢楼上的兄弟。嘿嘿

网友:
嗯,解释的很好啊,明白了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