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管脚无输出

楼主(2008-05-15):
GPIO管脚无输出
我写的WINCE的GPIO驱动,GPJ(IN/OUT)管脚GPJ0~GPJ7为输入,这部分工作正常,GPJ8为输出,GPJ9为输入,这两个就不正常了,一直是低电平,寄存器设置也对.默认的GPJ是给Camera用的,GPJ0~GPJ7为CAMDATA,GPJ8为CAMPCLK,GPJ9为CAMVSYNC.我试着把Camera的驱动删了,但问题依旧.请问是因为什么呢?
工作
问题
寄存器

网友A:
各位大哥帮忙呀,小弟谢了!

网友B:
管脚如果复用的话,还要设置mode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