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ompatible memory model

楼主(2008-08-29):
incompatible memory model
我编写的C51程序在编译后提示说DATA SEGMENT TOO LARGE,所以我就将部分变量改成idata型,而且将memory module改成large:variable XDATA,在编译后就有提示说error:incompitable memory model
MODULE: .\SJA1000_PELI.lib (SJA1000_PELI)
model:small
请问这是为什么?怎么根本上解决?
(我明白错误的意思,不用直接给我翻译英文,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而且
翻译英文
memory
error
程序

网友A:
我不改memory model,就是 address space overflow,改了就incompitable,苦恼啊!
我对这个KEIL编译器还是不太会设置,或者说编程还不熟练,望高手指教!

网友B:
看来你只能用small memory model了。
你可以把一些访问频率低的和占用RAM大的变量放到xdata区;小存储模式时,如果不显式指明存储区域,缺省的位置是放在内部RAM区。 供你参考。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不是我拐骗你的知识,是我太贪了,但也希望能得到你的指教!
就是我程序的编译过程其实是在软件流程上走的,可是我的硬件上没有外扩存储器,为什么选用XDATA也行的通呢?
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D:
我认为你的理解很对。其实我想所谓的内部是相对于所谓的51核而言的,但是很多使用51核的公司他们帮最终的用户做了RAM的扩展,当然也是使用了外部总线, 访问的时候指令也是不同的。

网友E:
很感谢你的帮助,不给分都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