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断处理过程的几点疑惑

楼主:
VECTOR_BRANCH
    ldr pc,=HandlerEINT0    ;mGA    中断向量表
    ldr pc,=HandlerEINT1    ;
    ldr pc,=HandlerEINT2    ;
    ldr pc,=HandlerEINT3    ;
    ldr pc,=HandlerEINT4567 ;
    ldr pc,=HandlerTICK            ;
    b .
    b .
    ldr pc,=HandlerZDMA0    ;mGB
    ldr pc,=HandlerZDMA1    ;
    ldr pc,=HandlerBDMA0    ;

IsrIRQ        ;查找中断向量  这是寻找中断源,和跳到中断处理函数中出的处理函数。
    sub            sp,sp,#4
    stmfd   sp!,{r8-r9}

    ldr            r9,=I_ISPR
    ldr            r9,[r9]
    mov            r8,#0x0
    movs    r9,r9,lsr #1
    bcs            %F1
    add            r8,r8,#4
    b            %B0

    ldr            r9,=HandleADC  ;irq中断向量表的第一个值
    add            r9,r9,r8
    ldr            r9,[r9]
    str            r9,[sp,#8]
    ldmfd   sp!,{r8-r9,pc}

然后定义了这样的语句:
  pISR_EINT4567=(int)Eint4567Isr;

下面是中断处理函数使用的__irq关键字
   /*************************************************************************
函数功能: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__irq Eint4567Isr(void)
{
   unsigned char flag;
   flag=rEXTINTPND;
   rI_ISPR=BIT_EINT4567;
   rEXTINTPND=0xf;
  .......

书上首ARM核对异常的处理过程如下:
    (1)当产生异常时, ARM核拷贝CPSR寄存器的内容到SPSR_寄存器中。
   上面使用的是中断的非矢量模式,问题是把CPSR寄存器的内容到SPSR_寄存器中是在哪里完成操作的,是要软件实现吗?还是硬件自动实现的?还有,把CPSR寄存器的内容到SPSR_中的_指的是什么?假设是irq异常的话是不是就是irq模式啊?

(2)设置适当的CPSR 位、改变处理器状态进入ARM 态和处理器模式,从而进入相应的异常模式。(这也是硬件自动完成的吗?)

(3)  在设置中断禁止位禁止相应中断(如果需要)后,ARM核保存返回地址到LR_,同时设置PC为相应的异常向量。当异常返回时, 异常处理需要从SPSR_寄存器中恢复CPSR的值,同时从LR_恢复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