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U盘盘符

楼主:
在WINCE中样获取U盘的盘符,在XP下可以通过DriveInfo获取尤盘信息,杂WINCE下该怎么获取呢?
当U盘插入时获取U盘的盘符?

网友:
CE下,有盘符吗?

网友:
就是U盘的名字,我说法有问题

网友:
那个名字注册表里面读就有了,不过我指的是默认第一个的名字,后面的名字要在后面加数字。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
好像在这个路径下面,具体位置忘记了,你可以用远程注册表工具连进入找找。
我手头没有平台

网友:
  if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 _T("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USBHDProfile"), 0, 0, &hSoftKey) == ERROR_SUCCESS)
  {
    const TCHAR tmpStr[]  = _T("U盘");
    RegSetValue(hSoftKey, _T("Folder"), REG_SZ, tmpStr, sizeof(tmpStr));
    RegCloseKey(hSoftKey);
  }

网友:
注册表里面有的,可以对注册表进行读取得到,看编译的INITREG。INI文件也可以看到!

网友: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U盘插进去,出现了harddisk,但是我代码没有办法访问它,不知道open()什么才可以。。。
学习了

网友:
盘符要在注册表里定义的。。。。还有个问题。。。你一定要是HOST USB。。。要不然也难弄。。

网友:
        switch(message)
        {
           case WM_DEVICECHANGE:
                 switch  (wParam)
                 {
                    case  DBT_DEVICEARRIVAL:  //设备插进来
                        {
                                PDEV_BROADCAST_VOLUME dbvDev = (PDEV_BROADCAST_VOLUME)lParam;
                                //DEV_BROADCAST_HDR* dhr = (DEV_BROADCAST_HDR *)lParam;
                                //PDEV_BROADCAST_PORT lpdbp = (PDEV_BROADCAST_PORT)dhr;
                                if( dbvDev->dbcv_devicetype == DBT_DEVTYP_PORT )
                                {
                                        //this->PostMessage(WM_TIMER,(WPARAM)R_TimeIndex,0);
                                        //if ( wcsicmp(lpdbp->dbcp_name, TCH_PATH3) == 0 ) //盘符,自己断点看看,我们是CF卡
                                        //{
                                        //}
                                }
                                //CeSetUserNotification()
                        }
                        break;

                    case  DBT_DEVICEREMOVECOMPLETE:    //设备盘拔出
                        {
                            //AfxMessageBox(L"U OUT",MB_OK);
                        }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

网友:
91program说的对,在profiles下
可以先用FindFirstStore函数找到设备名。
再匹配键值下的Name,Folder就是盘符。

网友:
怎么修改这个"hard disk" 或者"硬盘"啊?
这个名字在reginit.ini文件里面,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USBDISK6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USBHDProfile]
    "Name"="USB Hard Disk Drive"
    "Folder"="硬盘"

我把这个 "Folder"="硬盘" 改成    "Folder"="HDISK"
makeimg后,它又恢复了原型。
从哪里可以修改这个这个盘符名称啊?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根据BSP的主语言选择的,如果你默认的是英文系统,那么他的符就是"hard disk"
如果是中文就是"硬盘".

你要根据你的默认语言去更改.
查找盘符,把它替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WINCE不支持WM_DEVICECHANGE。你可以用RequestDeviceNotifications(&FATFS_MOUNT_GUID,...)去等待FAT文件系统事件,插拔U盘时你的程序会收到这个事件,里面有U盘路径。

网友:
楼上的别乱说,谁说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