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can tell me what the mean of /*lint -esym(715,pa ...

楼主(2008-04-24):
who can tell me what the mean of /*lint -esym(715,param) */?
在嵌入式系统中常能看到下面的宏定义,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define PARAM_NOT_REF(param) /*lint -esym(715,param) */
以上

网友A:
好心人帮忙呀。

网友B(2008-12-10):
学学PC-Lint就知道了

网友C:
用PC-lint检查代码的时候,加上这句后,如果一个函数的参数在函数体内未使用也不会产生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