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条码枪的读取问题

楼主:
想做一个条码枪的读取程序,在条码枪扫描后读取信息,再进入下个界面,不知道如何下手。
条码枪是用串口的,本想过用Timer控制,但好像不大好,用线程好像会好一点,本人又不大熟,只好请教各位大哥了,呵呵~~~

网友:
既然决定用线程了,就用好了。
在线程中循环检测串口,有数据的时候就读取出来,然后再交给另外一个线程处理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相关的例子啊,这位仁兄!
或者给我说清楚点,呵呵

网友:
开始线程,挂起线程,唤醒线程。
WINCE下界面设计,尤其是你需要的界面切换,从一个界面转到另一个界面。

开始串口处理线程,开始界面2相关数据处理线程。都睡眠。
扫描开始,唤醒串口线程,获得数据。串口线程提交通知给主窗口线程。串口线程挂起。
唤醒界面2线程,切换界面2,由界面2线程进行数据处理以及更新界面2相关。

网友:
有关线程使用方面的书很多,
你做的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项目,很难找到相近的例子。
调用线程函数:
AfxBeginThread(&Thread1, 0);//调用线程
或者
        handle = CreateThread(NULL, 0, Thread1, NULL, 0, &dwThreadId);
        if(!handle)
                AfxMessageBox(_T("线程创建失败"));
        CloseHandle(handle);
        handle = NULL;

对应的线程函数为:
UINT Thread1(PVOID lpParameter)
{
        。。。。。。
        while(!bThread1Exit)
        {}
。。。。。。。。。
     return 0;
}

网友:
可以设置条码枪,在扫描条码后附带一个回车。

网友:
网上找个例子吧

基本都是线程的。

www.vckbase.com里有代码

网友:
首先谢谢各位了,但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WCHAR RecvBuf[20] ;
pSerial->ReadComm(pSerial->m_hCommPort,RecvBuf,20);
str.Format(_T("%s"),RecvBuf);
AfxMessageBox(str);
MessageBox显示为乱码,这又何解呢?

网友:
问题还是解决了,谢谢各位老大的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