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CSP_BITFMASK,CSP_BITFVAL的疑问

楼主:
在csparm_macros.h中有这样两个函数定义:

#define CSP_BITFMASK(bit) (((1U << (bit ## _WID)) - 1) << (bit ## _LSH))
#define CSP_BITFVAL(bit, val) ((val) << (bit ## _LSH))
请问这两个函数什么意思?特别是其中的# _LSH _WID的意义?

它们的2个应用:
SETREG32(0x1000 0000, CSP_BITFMASK(PLLCRC_PCCR1_UART1_EN))
CSP_BITFVAL(UART_UCR2_SRST, 1)
其中PLLCRC_PCCR1_UART1_EN,UART_UCR2_SRST我没找到它的定义?是不是在ARM的datasheet中规定的名字?我查了也没有...但是编译可以通过

以上代码摘自eboot的代码

网友:
没头没尾的问题。你认为大家和你用的都是一样的硬件,一样的BSP吗?

#是C里面最基本的宏定义符号,不是什么函数定义;至于##是表示“连接”,至于_LSH _WID你要去你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硬件的BSP里去找

网友:
SETREG32(0x1000 0000, CSP_BITFMASK(PLLCRC_PCCR1_UART1_EN))
CSP_BITFVAL(UART_UCR2_SRST, 1)
其中PLLCRC_PCCR1_UART1_EN,UART_UCR2_SRST我没找到它的定义?是不是在ARM的datasheet中规定的名字?

网友:
没人看到过这两个宏定义的应用么?

网友:
请先介绍一下你的硬件与CSP、BSP的信息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谢谢关注

网友:
楼主能否解释一下CSP_BITFMASK(bit) 到底什么意思阿,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啊

我能找到PLLCRC_PCCR1_UART1_EN_LSH等的定义,但还是未能明白这个宏定义的作用啊

网友:
我已经完全弄明白了,呵呵
csp_bitfmask(bit)是指将这个bit所有的位置1
CSP_BITFVAL(bit, val)是指将val的值放置bit所在的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