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要做一个LCD显示广告语同时带声音

楼主(2008-03-03):
请问高手要做一个LCD显示广告语同时带声音
这功能在单片机上可以实现吗?对于单片机用什么方法可以烧写里面的程序?
谢谢各位高手为小弟解答..
广告语
程序

网友A:
那个带声音的是带什么样的声音,任何一个纯用单片机都比较费劲,LCD好像还好做一些,LCD部分可以先用一个软件模拟,Proteus 7 professional,模拟成功之后基本上硬件和程序就定下来了。
烧程序一般都用编程器,也可以自己搭在线编程电路,就是还得写PC上的下载软件。

网友B:
可以用单片机+语音芯片+lcd显示。

网友C:
AT89S52+点阵LED+语音芯片

网友D:
LED还是LCD,很不同的哦。
另外点阵多大,颜色(要考虑价格)?
请说出要求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