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FD。DLL这个DLL什么时候加载的?

楼主:
关于WINCE , AFD。DLL这个DLL什么时候加载的?被谁加载的?谢谢!!AFD。DLL会去加载BTD.DLL这个蓝牙驱动吧?谢谢 !

网友:
AFD在系统启动时加载,看这个注册表就知道了: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AFD]
   "Dll"="AFD.Dll"
   "Order"=dword:2
   "Keep"=dword:1
   "Entry"="AfdInitialize"

至于btd.dll,估计应该是AFD加载的吧。btd.dll里暴露了一个Register函数,里面有一段代码:
HANDLE hDevice = RegisterDevice (L"BTD", 0, L"btd.dll", 0);
这里就加载了btd.dll中的stream device部分。

但有两点我搞不清楚:
1. 到底是谁调用Register函数的,是不是AFD。
2. 不管是谁调用的,那调用者是如何知道要调用btd.dll中的这个函数,而不是别的什么dll呢?是不是注册表有什么设置?

有人知道么?谢谢!

网友:
密切关注止贴,学习中。

网友:
嗯!大家努力呀!

网友:
AFD DLL 这个文件是来干什么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