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是否支持"微软雅黑"字体?

楼主(2008-08-29):
wince 是否支持"微软雅黑"字体?
wince 是否支持"微软雅黑"字体?
看到linux下显示的字体比较漂亮,font文件下看到msyh.ttf,也就是雅黑字体了,EVC下显示的字效果比较一般,要是wince支持msyh.ttf的话,应该怎样添加呢?
wince
漂亮
微软雅黑
linux
WindowCE

网友A:
没有支持不支持之说
LZ可以将msyh.ttf增加到系统中,然后注册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如果是程序中使用 可以调用 AddFontResource 函数添加字体,程序中就可以使用你想用的字体了
如果是想替换内核字体,需要修改注册表,具体还比较麻烦,因为要仔细调整字体大小,否则对话框什么的都会变形.

网友C:
LZ可以将msyh.ttf增加到系统中,然后注册就可以用了
我的目的是想在某个控件上显示我想要的字体,比如msyh。
能否给个流程呢?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1、先将msyh.ttf添加到NK中;这步通过修改PB下的platform.bib文件实现
2、注册???这步不知道怎么注册,是否是在platform.reg中添加?能否给个说明或应该参考什么?
3、通过PB导出最新SDK,并安装
4、使用??是不是我在EVC中,先AddFontResource(_T("msyh.ttf"));然后就使用
LOGFONT logFont;
logFont.lfFaceName=_T("msyh")
是这个流程吗?我按那流程操作了一遍,结果还是不对啊

网友D:
4、使用??是不是我在EVC中,先AddFontResource(_T("msyh.ttf"));然后就使用
LOGFONT logFont;
logFont.lfFaceName=_T("msyh")
AddFontResource(_T("msyh.ttf")) --- 这里请填入字体文件的全路径,无论放在哪个文件夹下都可以,没有必要打包到nk中
logFont.lfFaceName --- 是指字体名字而不是文件名,至于字体名字是什么,在xp下双击字体文件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E:
2、注册???这步不知道怎么注册,是否是在platform.reg中添加?能否给个说明或应该参考什么?
字体一般是在common.reg中配置
3、通过PB导出最新SDK,并安装 在模拟器下看不出效果

网友F:
可以不用注册的,使用AddFontResource()就行。
注册是为了给系统用的,只是应用用,就不注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