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为什么设计芯片时有的将芯片管脚使用1作为有效(及高电 ...
howard_lewes
howard_lewes

网友A(2008-05-11):
为什么设计芯片时有的将芯片管脚使用1作为有效(及高电平有效),而有的却使用0为有效(及低电平有效)?
为什么设计芯片时有的将芯片管脚使用1作为有效(及高电平有效),而有的却使用0有效(及低电平有效)?
为什么不统一使用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这样有什么好处?
是什么因素决定该管脚需采用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的?
/Jack
芯片
设计
高电平

网友B:
1.芯片管脚使用1作为有效(及高电平有效),要看内部电路安排吧,
如果内部是控制mos开关管,需要导通,使能端就要高电平,所以1有效。
而有的却使用0有效(及低电平有效),就是控制内部的mos管截至。
2.如果内部是参与逻辑运算,就要看具体需要的信号量了。

网友C:
主要是芯片的内部的逻辑决定的

网友D:
一般En/ShutDown之类的引脚电平,是由芯片制造商决定的。
内部如果是P-Mos逻辑,那么就是低电平使能,如果是N-Mos逻辑,那么当然是高电平使能。
这个没有统一规范,IEEE也没兴趣对这个制定个标准。所以,就随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