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嵌入式Linux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想转投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可是不知道嵌入式Linux是在Linux下用C/C++开发,还是用Linux本身的语法在Shell中开发?另外如果是用C/C++开发的话是用C开发的多还是用C++多?我有一点C和C++的基础,但是不多,不知道这两个语言在Linux下哪个使用的广泛?我好专门买书学习。

网友:
有一点基础后,就不用专门学习语言了,可以买个板子,根据其提供的实例,边看边学习,重要的是有个目标。

网友A:
哦,也就是说所谓嵌入式Linux是在Linux环境下用C或者C++开发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也就是说所谓嵌入式Linux是在Linux环境下用C或者C++开发是吧?

基本上,是。

网友:
哦,那就是用C的公司多吧?那我还得重新捡起来C了,不过对C++还是情有独钟,是不是公司用C++开发的话相对成本高一些?

网友:
鄙视!不要问这种问题!买个开发板,买几本书就开始了!想不想学?!在次鄙视!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喜欢C++我就学C++。开始学了。

网友:
每位大侠给5分,也算是公平合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