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释一下这个程序,谢谢!

楼主:
这是我写的一个简单串口读线程,将线程函数封装在了类里面
class CCESeries:public CGPSpro
{
public:
        //打开串口
        BOOL OpenPort(PTCHAR Port);
        CCESeries();
        virtual ~CCESeries();

        HANDLE m_hReadThread;                        //读线程句柄
        DWORD m_dwReadThreadID;                        //读写线程ID标识

        static DWORD WINAPI ReadThreadFunc(LPVOID lparam);
        static DWORD WINAPI WriteThreadFunc(LPVOID lparam);

};

BOOL CCESeries::OpenPort(PTCHAR Port)
{
        BOOL ret = FALSE;
        if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已经打开,直接返回
        {
                SerialErrorHandle(_T("<>Serial already opened\r\n"));
                return TRUE;
        }
        ::Sleep(10000);
        m_hComm = ::CreateFile(Port, //以同步读取方式打开串口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允许读
                0, //独占方式
                NULL,
                OPEN_EXISTING, //打开而不是创建
                0,
                NULL);

        if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无效句柄,返回。
        {
                SerialErrorHandle(_T("<>Create COM failed\r\n"));
                return FALSE;
        }
        [color=#FF0000]m_hReadThread = CreateThread(NULL,0,ReadThreadFunc,this,0,&m_dwReadThreadID);//创建读串口线程[/color]
        return TRUE;
}

DWORD CCESeries::ReadThreadFunc(LPVOID lparam)        //串口读线程函数
{
        try
        {
                [color=#FF0000]CCESeries *ceSeries = (CCESeries*)lparam;[/color]

                DWORD        evtMask;
                BYTE * readBuf = NULL;//读取的字节
                DWORD actualReadLen=0;//实际读取的字节数
                DWORD willReadLen;

                //清空串口
                PurgeComm(ceSeries->m_hComm, PURGE_RXCLEAR | PURGE_TXCLEAR );
                SetCommMask (ceSeries->m_hComm, EV_RXCHAR);// | EV_CTS | EV_DSR );

                while (TRUE)
                {
                if (WaitCommEvent(ceSeries->m_hComm,&evtMask,0))
                {
                        SetCommMask (ceSeries->m_hComm, EV_RXCHAR);// | EV_CTS | EV_DSR );
                        //表示串口收到字符
                        if (evtMask & EV_RXCHAR)
                        {
                        willReadLen = 512;//cmState.cbInQue ;//接收缓冲区中存储的待读取的字符数
                        if (willReadLen <= 0)
                        {
                                continue;
                        }
                        readBuf = new BYTE[willReadLen+1];

                        ReadFile(ceSeries->m_hComm, readBuf, willReadLen, &actualReadLen,0);
                        readBuf[actualReadLen]=0;

                        //如果读取的数据大于0,
                        if (actualReadLen>0)
                        {
                           //to do something here
                        }
                }

                //如果收到读线程退出信号,则退出线程
                if (WaitForSingleObject(ceSeries->m_hReadCloseEvent,300) == WAIT_OBJECT_0)
                {
                        break;
                }
                delete readBuf;
        }
        }
        catch (...)
        {
                RETAILMSG(DBGMSGON, (_T("<>Serial read EXCEPTION\r\n")));
        }

        return 0;
}

下面这个是什么意思
CCESeries *ceSeries = (CCESeries*)lparam
在创建线程的时候传进的参数是this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too simple,这么问题应该是自己查语法书的。

这句的意思是定义一个CCESeries变量ceSeries,然后给这个变量赋值(让指针指向)lparam,(CCESeries*)是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CreateThread(NULL,0,ReadThreadFunc,this,0,&m_dwReadThreadID);

这个代码是在CCESeries这个类里写的,所以this是这个类的指针,指向这个类本身。
然后这个指针被作为参数传到线程里了。

网友:
this是一个指针,代表类本身的指针.指针实际是一个32位类型的一个数.
CCESeries *ceSeries = (CCESeries*)lparam  将lparam强制转换成(CCESeries*)类型的指针.

网友:
恩,谢谢各位耐心的解答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这样把一个线程封装在一个类里面,与把线程单独提出来写一个函数,各有什么优点
我同事说我这样写非常的不好管理!
请各位提供一点意见!

网友:
如果这个线程只是处理这个类的事务,封装起来好一些。

如果是一个公共的线程,需要处理外部的很多事务,独立出来好一些。

网友:
你到底想问什么问题?

网友A:
估计LZ没明白C++里头的线程函数的参数为什么只能用堆上的变量吧
THIS 指向当前类对象指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LZ没明白C++里头的线程函数的参数为什么只能用堆上的变量吧
THIS 指向当前类对象指针

能说明白点吗?我确实接触C++没有多久,对类的封装更是一塌糊涂,我同事就经常说我代码写得很乱
还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大家指点是没有多大用的。

你需要好好找几本C++的基础书看一下,

去baidu搜一下“c++ 基础”吧。
这是最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