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网络驱动方面的问题!

楼主:
[求助]一个关于网络驱动方面的问题!
首先介绍硬件平台:X86系统,CPU = Pentium-M 1.6GHz,北桥Intel 855PM,南桥 ICH4。

接下来说一下问题:当初给客户做的一个项目用的是 两个82559和两个82541,同事编写的网卡驱动。后来同事离职,我接到另外一个项目(除了网卡以外别的硬件都为改变,网卡更换成为82546),当初我未做过驱动方面编程工作,做的是上层应用程序开发。我的那位同事说了当初那个BSP包是支持82546网卡的,而那个项目中的82541可以作为一个模板来修改一下以支持82546网卡的。后来我在未修改BSP的情况下通过硬盘加载vxworks后,首先显示muxDevLoad failed for device entry 0 !之后经过大概1分钟左右加载windshell 但是最下面一行 显示为 : WDB: Agent Configration failed! Network Initialization failed!
然后系统内除了网络相关函数以外其他函数都可以正常运行。

后来我进行了一些代码修改,包括config.h sysGei8254xEnd.c sysLib.c文件的修改,目前情况是倒数7秒后,未出现muxDevLoad failed for device entry 0 !但是等待大概需要1分半钟,之后进入windshell最低下一行显示为WDB:READY。 也未出现Network Initialization failed!

可是我却无法ping通外部机器(笔记本或者台式机 WIN2000系统)。之后我有制作了网络加载的vxworks,却出现了miiPhyInit check cable connection.
Attached TCP/IP interface to gei0.(ps:我的default boot line = gei0,0)
Attaching network interface lo0... done.
Loading...(大概再等个2分钟左右)
can't load vxworks image ! (系统重启)
=======================================================================
我现在不知道到底是网络驱动是否已经加载完毕了,请达人帮我分析一下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错误了

网友:
哎。。。没人帮助啊。。。

网友:
首先加载mux,出错会有提示
然后加载end,自己加printf提示
然后netInit(将bootConfig.c中相关代码分离出)
成功会有attach......done
ping不通外部,加ping组件没,网络设置对吗。

曾经有一次设错netmask,ping不通,以为什么大问题,折腾半天,最后发现自己脑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