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Uuicode的中文字符转为ANSI的中文字符

楼主(2008-06-11):
如何把Uuicode的中文字符转为ANSI的中文字符
用wcstombs不太好使
如何

网友A:
到网上搜个字符映射表,呵呵,数组形式的,然后在代码你写个转换函数直接去掉用。

网友B:
WideCharToMultiByte
还是不行只能用楼上的办法了。
以前有个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506/08/45c8a835-85f2-4427-a25f-e745197ee9e1.html

网友C:
需要注意LOCAL的问题,否则转换会出现问题。
http://blog.eeworld.net/91program/archive/2008/05/06/2398482.aspx

网友D:
谢谢各位!
下次应该自己多搜搜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