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弹出系统时间和闹钟设置对话框

楼主:
如题,
请问如何弹出系统时间和闹钟设置对话框,需要框架函数,最好代码

网友:
我也关注一下

网友:
LZ什么系统都不说,让大家猜啊!

CE5,下系统时间:
SHELLEXECUTEINFO info;

//SetCursor(LoadCursor(NULL,IDC_WAIT));
info.cbSize = sizeof(info);
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info.lpVerb = NULL;
info.lpFile = TEXT("ctlpnl.exe");
info.lpParameters = L"\\windows\\cplmain.cpl, 13";
info.lpDirectory = NULL;
info.nShow = SW_SHOW;
info.hInstApp = NULL;
ShellExecuteEx( &info );

闹钟,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系统CE4/CE5都行 环境EVC
就是想用代码弹出 设置-->系统-->时间和闹钟 对话框,但是我不知道它可执行文件在哪里

网友:
搞定结贴 是文件\\Windows\\clock.exe

顺便贴出2楼仁兄的其他参数说明,分享:
设置--密码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1,0

设置--主人信息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2,0

设置--电源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3,0

设置--内存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4,0

设置--关于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5,0

设置--背光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6,0

设置--调整屏幕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7,0

设置--输入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8,0

设置--声音和提醒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9,0

设置--删除程序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10,0

设置--菜单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11,0

设置--按键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12,0

设置--今日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13,0

设置--无限数据交换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15,0

设置--时钟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16,0

设置--配置网络适配器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17,0

设置--区域设置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18,0

设置--连接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19,0

设置--证书管理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22,0

设置--蓝牙 Windowsctlpnl.exe cplmain.cpl,23,0

电话 Windowscprog.exe

短信 Windows mail.exe -transport "SMS"

新短信 Windows mail.exe -transport "SMS" -to " "

联系人 Windowspoutlook.exe contacts

任务 Windowspoutlook.exe tasks

媒体播放器 Windowswmplayer.exe

资源管理器 Windowsfexplore.exe

时钟 Windowsclock.exe

照相机 Windowspimg.exe -camerakey

计算器 Windowscalc.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