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vc编译出的程序能在开发板上运行,vs2005编译出 ...

楼主(2008-03-14):
为什么evc编译出的程序能在开发板上运行,vs2005编译出的却不能?
同样的hello wince程序,我的开发板是armv4i的,用evc选择cpu为armv4i编译出来能在开发板上运行,用vs2005选择windows mobile 5.0 pocket pc sdk(armv4i)编译出来却无法运行?
windows
cpu
Mobile
hello
wince

网友A:
SDK错了。不能用mobile的SDK

网友B:
谢谢,那怎样选择sdk呢,evc可是什么sdk都没选,vs2005如何设置呢?

网友C:
特定的开发板一般都是使用开发板上的os配套的sdk开发。
要是没有去下载wince standard sdk for ce5.0来试试。
不能使用mobile s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