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问题(急)!

楼主:
单片机是stc89c51,6个数码管,P0.0~P0.7接的是数码管的段位(a,b,c.......,dp),P2.0~P2.5共6位接数码管的位选,共阳极接法,6个数码管都能正常显示,但不管给哪一个数码管送位选信号时,其它数码管都会导通,也就是全部都会显示,而且显示的是一样的数字,不能只控制一个显示,让其它不显示,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网上有许多资料的。
楼主先找一下,比较简单的。个人初步认 为是你的电路连接方面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首先排除电路短路,也有些不合格的数码管有可能造成局部短路,但你这个可能极小;另外软件注意时序,应该严格按照全关->置段码->开位选->延时几ms->关闭本位->置下一段码.... 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数码管的位选没设置好。你可以简单的用稳压源来测试各个位选是否正常。只要数码管本身正常的,那就针对你的电路和单片机程序来调试了。

网友:
时间的问题,

网友:
我已经严格检查了程序的时间和时序,但问题还是存在,就是不管什么时候,所以6只管都会显示,把所有位选关掉后只给某一位送位选信号,所有都会显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还请高手帮忙,会不会是数码管有问题,或者是数码管接线有问题,我的数码管是LG3611BH,分左右两排,分别5只脚,电路板上6只管的左边的第一只脚(从上到下)是连在一起的,右排最下边是分别接到位选上的,位选接在一只三极管上,三极管出来接一只电阻,最后接到P2.0~P2.6,请高手帮忙查一下原因。QQ号:291703671,谢谢!

网友:
单独给任意一个位选信号,所有数码管都会亮?换一个数码管试试。应该不只有一个吧?备用的总该有的。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问题还是存在,我有两块一样的板子,数码管都是一样的,现象都是一样:单独给任意一个位选信号,所有数码管都会亮!比如:

#include
sbit P21=P2^1;
void main()
{  P2=0xff;
   P0=0xc0;//显示“0”,段选信号
   P21=0;  //位选信号,选择P21所连接的数码管
}
程序只给P21送了位选信号,但是所有数码管都显示了“0”。

期待各位的继续帮助!

网友:
不是用单片机的IO口给信号,而是用一个稳压源调到比如5V,然后引个线接过去。
数码管的说明文件有吗?哪里买的?找厂家问过?

网友:
用外部电源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外部数码管问题或外部接线问题

网友:
你先单独测试一下数码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楼主的板子有锁存器么?

网友:
建议直接上电,不用电路。

网友:
电路板上6只管的左边的第一只脚(从上到下)是连在一起的,右排最下边是分别接到位选上的,位选接在一只三极管上,三极管出来接一只电阻,最后接到P2.0~P2.6

问题就在这里,测一下,你的数码管第一个脚和最后一个脚是否是连通的??
有数码管是这样的!!
我从来没见过动态扫描的数码管电路还有连在一起的引脚!
所以建议将这几个脚断开,分开控制!

网友:
数码管的显示主要是利用人的视觉暂留,来实现动态显示的

先一个一个的测试一下 看数码管是不是好的

如果是好的,就在片选后加延时程序,然后送码表~~~~
  不知道满意不???

网友:
#include
sbit P21=P2^1;
void main()
{  P2=0xff;
  P0=0xc0;//显示“0”,段选信号
  P21=0;  //位选信号,选择P21所连接的数码管
}
程序只给P21送了位选信号,但是所有数码管都显示了“0”。

我觉得应该是把
P0=0xc0;//显示“0”,段选信号
  P21=0;  //位选信号,选择P21所连接的数码管
上面两条语句对换了,应可以,P0口 要上拉电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