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C中模拟器的使用

楼主:
我的机子装了EVC后,可模拟器总是连不起,要出现WCE那个模拟界面可一直在连接后来就出现连接失败的提示,也不能生成MFC.exe这个可执行文件,请问各位我是不是那个设置不对了,小女子都弄了好久了哟,谢谢各位了哈,

网友:
这个问题,在本论坛中是多次出现了,LZ有没有查找过以前的解决方法?

可能的原因有:
1.EVC模拟器的运行,需要网络环境
2.模拟器安装不完整
3.EVC的版本,最好是SP4

LZ最好能说明一下自己的安装步骤,否则什么问题无法判断。

网友:
用的是自己的SDK么??问题还是要说清楚的

网友:
1.EVC模拟器的运行,需要网络环境   通常是这个问题!单机居然无法使用,NNDX

网友:
我用的是EVC自带的模拟器了
我安的是SP3
方法是:
1:先安EVC
2:安完了 就打sp3的补丁了
然后就没有了呀

怎样去配置网络环境了

我重装了 电脑有遇到了新的问题

我在EVC中建了一个最简单的工程,编译有出现了以下错误
CVTRES : fatal error CVT1102: out of memory; 42 bytes required
LINK : fatal error LNK1123: failure during conversion to COFF: file invalid or corrupt
我有该怎么办了
EVC真是折磨人呀,

网友:
  可以从下面步骤考虑。
  1)硬件连接
  2)软件版本与补丁。SP4

网友:
需要更改下windows目录下面的boot.ini文件模拟器才可以跑起来

网友:
对6楼的回复:如果没有提示Virtual PC冲突,是不需要修改boot.ini的。

网友:
fatal   error   CVT1102:是资源文件编译程序问题。是CVTRES.exe的版本问题,用common/EVC/bin下的替换掉EVC/wce420/bin下的CVTRES.exe就好了

网友:
我替换了,可还是不对,我还用我们同学可以用的那个来替换还是不对,我看网上又人说这是微软的一个bug可该怎么解决了,各位帮帮忙了

网友:
好事多磨啊。

91program说得没错,应该就是CVTRES.exe有问题。

建议重新装系统,虽然有点狠。^_^

网友:
那还又没有其它的办法了,我就是从装了才又这个问题了,我才从装了的了 哭哟

网友:
需要将你的PC机接入网络,如一个局域网,在正确配置就好了

网友:
你 有没有安装过loopbackAdapter

网友:
我的办法是找一根网线与任何网连上,不需要通,只要灯亮就行。我是把PC与笔记本连在一起,就可以用了。

网友:
注意:必须设置好微软Loopback Adapter,不然你会很郁闷的—系统会提示设备连接失败。

  步骤如下:
  “控制面板”->“添加硬件”->选择“是,硬件已连接好”->在已安装列表中选择“添加新的硬件设备”->“安装我手动选择的硬件(高级)”->选择“网络适配器”->选择“Microsoft”,“Microsoft Loopback Adapter”。

网友:
要是這么痛苦 幹脆用vs2008+sdk了 我用著 沒有出現你說的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