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用过MF52的吗,找特性曲线找了好几天了

楼主(2008-09-01):
有高手用过MF52的吗,找特性曲线找了好几天了
电阻-电压曲线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获取啊?
电压
曲线

网友A:
去找B值表,上面有不同温度下阻值
曲线需要用拟合函数生成

网友B:
没有搞明白,你是资料呢,还是如何测试显示出来呢.资料呢,根据型号搜索.测试呢,可以检测电压和流过的电流,再换算就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