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L遇到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
================如下是Attache device之后在PB的窗口出现的加载信息
从信息看来,驱动已经加载成功了,但是就是不能单步,现在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
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Warning:  Debugger service map is set to none.  If your image has debugging support it may not boot properly.
Cannot access selected Device from service host.
Debugger could not initialize connection.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0 PID:0 TID:0 Sp=ffffc7cc
    173 PID:3ddf002 TID:3ddf266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189 PID:3dc5b62 TID:3dc5b3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205 PID:3dc5b62 TID:3dc5b3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4 - device 0x0101 func 53
    208 PID:3dc5b62 TID:3dc5b3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240 PID:3dc5b62 TID:3dc5b3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293 PID:3dc5b62 TID:3dc5b3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293 PID:3dc5b62 TID:3dc5b3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1342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INFO: CReg2440Uart::CReg244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66608640).
   1349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INFO: CReg2440Uart::CReg244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66608640).
   1373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PWR: Process Attach
   1374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PWR_Init(802ED64)
   1374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HW_Init : HW_InitRegisters
   1374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HW_Init : CreateEvent
   1375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HW_Init : 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1376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INFO: PwrButton: Mapped Irq 0x0 to SysIntr 0x17.
   1377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HW_Init : CreateThread
   1378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HW_Init : CeSetThreadPriority
   1381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HW_Init : Done
   1381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1385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PWR_Open(0x3b200, 0x0, 0x3)
   1385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PCF: HW_Open
   1385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1385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PWR_IOControl(0x321000, 0x0, 0, 0x803af48)
   1386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1387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PWR_Open(0x3b200, 0x0, 0x3)
   1389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PCF: HW_Open
   1390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1391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PWR_Close(0x3b200)
   1391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PCF: HW_Close
   1409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FMD::FMD_Init
   1409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FMD::FMD_Init - pBSPArgs->nfsblk = 0x0
   1409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FMD::FMD_Init - READ_REGISTER_BYTE(pNFSBLK) = 0x0
   1410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FMD::FMD_Init IPL .....
   1411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FMD::FMD_Init Done
   1412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MID = 0xec, DID = 0x76 4th Cycle : 0x5a
   1414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NUMBLOCKS : 512(0x200), SECTORSPERBLOCK = 256(0x100), BYTESPERSECTOR = 512(0x200)
   1700 PID:c3d5d80e TID:63d79b6a 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71c24).
   2763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CS8900:DriverEntry
   4448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CamClockOn = 1
   5703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Camera::Block TX Ended...
   5703 PID:c3d5d80e TID:c3dc58ca CAMERA.DLL::InterruptThread Initialized.
   5706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CAMERA: CIS_Open
   5706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CIS: IOCTL_POWER_CAPABILITIES
   5706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CAMERA: CIS_Open
   5707 PID:c3d5d80e TID:63d39fde CAMERA: CIS_Close
   6360 PID:c3b287ca TID:c3d73fc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c - device 0x0101 func 63
   8753 PID:c3d5d80e TID:c3c1efda CamClockOn = 0
==================================================================
==在DNW有串口打印信息;;;;;;;;;;;;;;;;;;;;
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15afc

OEM name   :   LiYuTai Elec.Co.,Ltd.
Website    :   www.hzlitai.com.cn
Email      :   lyt_tech@yahoo.com.cn
Tel        :   +86-571-56763523  56763526
Function   :   ARMSYS2440 NK5.0 for L35T23
UART config:   115.2kbps,8Bit,NP,UART0
Build Date :   2007-4-23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OALKitlStart : USB SERIAL
Wait for connecting
----------我在PB Attach Device,就出现下面的串口打印语句--------
KITLGlobalState == 0x61
KITL: Leaving polling mode...
VBridge:: VB_INITIALIZED returns [0]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看网上一些人的博客的贴图,在Attach Device以后不止这么多打印信息的
并且不会有这句KITL: Leaving polling mode...
从上面PB窗口的打印信息看,我的驱动已经加载完了。但是液晶屏幕是黑的,怎么回事呢?
并且不能在PB中单步,查询线程,DLL就可以。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现在我把我一些图片发上来
这是attach device之后,发现不能单步,只能查看线程。

这是我设置KITL连接,是不是最下方那个debugger要选的?

这个不选就不能单步?
谢谢大家帮忙。
我再选这个debugger试试。

网友:
====================现在又有新情况

我每按一次运行,就会在PB窗口出现如下打印信息

Warning:  Debugger service map is set to none.  If your image has debugging support it may not boot properly.
Cannot access selected Device from service host.
Debugger could not initialize connection.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
The Kernel Debugger has been disconnected successfully.
这个说明真是我没有选那个debugger的原因了。

网友:
这个,困扰啊,今天很忙,先顶下,有时间看:)

网友A:
你的Platform Setting是什么?
还有就是你图中的最下面那个要选KBstub吧,我这边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Platform Setting是什么?
还有就是你图中的最下面那个要选KBstub吧,我这边是这样的。

对,这个是必须选的。

网友:
编译设置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编译设置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我选了KBstub
但是在PB窗口显示了等待连接,打印信息如下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也就是说没有连接上,debugger。
      0 PID:0 TID:0 Sp=ffffc7cc
    173 PID:3ddf002 TID:3ddf266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189 PID:43dc5b62 TID:43dc5b3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205 PID:43dc5b62 TID:43dc5b3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4 - device 0x0101 func 53
    208 PID:43dc5b62 TID:43dc5b3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240 PID:43dc5b62 TID:43dc5b3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293 PID:43dc5b62 TID:43dc5b3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294 PID:43dc5b62 TID:43dc5b3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1306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INFO: CReg2440Uart::CReg244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66608640).
   1313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INFO: CReg2440Uart::CReg244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66608640).
   1337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PWR: Process Attach
   1338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PWR_Init(802ED64)
   1338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HW_Init : HW_InitRegisters
   1338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HW_Init : CreateEvent
   1339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HW_Init : 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1340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INFO: PwrButton: Mapped Irq 0x0 to SysIntr 0x17.
   1342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HW_Init : CreateThread
   1342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HW_Init : CeSetThreadPriority
   1344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HW_Init : Done
   1345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1348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PWR_Open(0x3b200, 0x0, 0x3)
   1348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PCF: HW_Open
   1348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1349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PWR_IOControl(0x321000, 0x0, 0, 0x803af48)
   1349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1350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PWR_Open(0x3b200, 0x0, 0x3)
   1352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PCF: HW_Open
   1353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1354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PWR_Close(0x3b200)
   1354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PCF: HW_Close
   1372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FMD::FMD_Init
   1372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FMD::FMD_Init - pBSPArgs->nfsblk = 0x0
   1372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FMD::FMD_Init - READ_REGISTER_BYTE(pNFSBLK) = 0x0
   1374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FMD::FMD_Init IPL .....
   1374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FMD::FMD_Init Done
   1375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MID = 0xec, DID = 0x76 4th Cycle : 0x5a
   1377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NUMBLOCKS : 512(0x200), SECTORSPERBLOCK = 256(0x100), BYTESPERSECTOR = 512(0x200)
   1668 PID:e3d5d80e TID:23d79b6a FMD_OEMIoControl: unrecognized IOCTL (0x71c24).
   2724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CS8900:DriverEntry
   4410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CamClockOn = 1
   5664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Camera::Block TX Ended...
   5664 PID:e3d5d80e TID:e3dc58ca CAMERA.DLL::InterruptThread Initialized.
   5667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CAMERA: CIS_Open
   5667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CIS: IOCTL_POWER_CAPABILITIES
   5667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CAMERA: CIS_Open
   5668 PID:e3d5d80e TID:e3d39fde CAMERA: CIS_Close
   6316 PID:43b2894e TID:43d73fc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c - device 0x0101 func 63
   8714 PID:e3d5d80e TID:43c1b402 CamClockOn = 0
请问是不是我Platform Setting还不行,那还要选什么呢?

网友:
Enable kernel Debugger也选上

网友B:
Build options需要增加Enable kernel Debugger
Connectivity options中Debugger一定要选KBstub
另外是Download与Transport怎么会不同?如果你是Ethernet连接,
Transport也要选Etherne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uild options需要增加Enable kernel Debugger
Connectivity options中Debugger一定要选KBstub
另外是Download与Transport怎么会不同?如果你是Ethernet连接,
Transport也要选Ethernet吧

谢谢。我是用Ethernet下载NK,用USB 弄KITL,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able kernel Debugger也选上

这个要选上。

网友:
Enable kernel Debugger不选的话不能单步调试的
用Ethernet下载用USB调Kitl也应该不会有问题,我们以前都是Image通过Uboot烧录,然后用USBKitl来调试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按照你们的提示。现在出现单步的那些按钮了。
但是我摸索了一下,不会怎么样单步调试,还要请教各位再帮忙一下。
我想拿LED驱动来尝试一下。没有想到我总是控制不了

现在把图片贴出来,再次求助。

下面这个图好像是个命令行窗口。怎么使用呢?

还有,我想在led驱动中设置断点,当我按F5开始的时候就跳到下面两张图那样了。

我在下图按单步之后,会显现问题,导致超时。

我感觉这个东西好强大啊。速度也可以,如果搞定了,开发驱动就好办了
真的感谢大家的鼎力相助,怎么设置断点的呢?或者哪里有文档,让我去看看也行。

网友B:
对CE5不熟悉,在CE6中,就在源码中按F9设置断点
当然mouse点击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CE5不熟悉,在CE6中,就在源码中按F9设置断点
当然mouse点击也是可以的

应该是一样的,按F9是可行的,但是我不能切换源码啊。

并且要在KITL之前切换到所在源码,不然什么都找不到。
现在找到了添加断点的地方、
是如下两个对话框。

这个不知道怎么填写,难道不能用鼠标切换到BSP下的任意个源码?
本帖最后一个问题了。
太感谢大家了。

网友:
我已经知道怎么设置断点了。
可是奶奶的,既然不能停。设置在,一点运行,然后就会不停运行,貌似死在哪里了。

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啊。到底该怎么用呢?

这个是多任务系统,不知道怎么弄,
如果在ADS下单步是点哪里就运行哪里的。

请高人们都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实现KITL单步运行,要以debug模式编译才行的?
现在我以release模式编译不行啊。

网友C:
最好在debug模式下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在debug模式下编译

好郁闷啊,编译出来的NK.bin有40M,超出了设置的范围,并且没有生成NK.nb0
还出现如下错误
---------------------------------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如果编译出来的NK那么大,那明显是不行的了。

哎,面对着诱人的KITl,最后也是空欢喜一场。

网友A:
你单独编译一支驱动就可以,不用所有的都Build成Debug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单独编译一支驱动就可以,不用所有的都Build成Debug版的

你是说在一个驱动中的source文件设置WINCEDEBUG=debug就可以?

这个方法不错啊

网友D:
我在NLEDDRVR驱动的source文件里面加上WINCEDEBUG=debug
会出错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500\PBWorkspaces\ARMSYS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debug\nleddrvr_lib.lib'

网友:
不加WINCEDEBUG=debug编译就不会出错么?

你看下source文件里,nleddrvr_lib.lib路径有没有错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NLEDDRVR驱动的source文件里面加上WINCEDEBUG=debug
会出错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500\PBWorkspaces\ARMSYS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debug\nleddrvr_lib.lib'

难道我设置的不对,sources文件不可以设置环境变量吗?

如果不正确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像gsymichael老兄所说的那样把部分驱动以debug模式编译呢?

帖子加分,希望高手来解决。不能再拖了,有很多郁闷的驱动都要KITl帮忙。

网友A:
你在那个对应的目录下没有Debug文件夹,你在那里创建一个文件夹,然后把对应的Release下的lib都复制过去。

网友:
哈哈,等你搞出来我就拿来主义了。

网友:
根据gsymichael的指示,做了上一步
又出现如下错误
BUILD: [01:0000000036: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500\PBWorkspaces\ARMSYS2440\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debug\coredll.lib'
现在我继续如法炮制。错误也没有了。

不过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错误
nled.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我估计是链接了一些库函数呀,应该是debug的库函数,但是现在没有链接进来导致错误。

我觉得NK之所以会变得这么大,就是连接了那个debug库。

如果现在强行链接进来,估计NK也会很大,超过32M,bootloader都无法下载的。

真是苦难重重啊。不管那么多先试试先,那个库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那个对应的目录下没有Debug文件夹,你在那里创建一个文件夹,然后把对应的Release下的lib都复制过去。

我觉得是路径的问题,你是手工把lib文件复制过去的,链接路径不对肯定出问题
你把soure文件coredll.lib,nleddrvr_lib.lib里的路径贴出来看看

网友:
dpCurSettings
这个东西好像是设置一个Debug信息输出域的,你想办法在代码中把这部分注释掉,没有什么影响。
一般在Build Debug版的时候会出一些错误的,有些是代码不严谨造成的。需要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在那个对应的目录下没有Debug文件夹,你在那里创建一个文件夹,然后把对应的Release下的lib都复制过去。

我觉得是路径的问题,你是手工把lib文件复制过去的,链接路径不对肯定出问题
你把soure文件coredll.lib,nleddrvr_lib.lib里的路径贴出来看看

现在我把整个sources贴出来

!if 0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ndif
!if 0
Use of this source cod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e Microsoft end-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 under which you licensed this SOFTWARE PRODUCT.
If you did not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EULA,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use
this source code. For a copy of the EULA, please see the LICENSE.RTF on your
install media.
!endif

!if "$(BSP_NONLED)" == "1"
SKIPBUILD=1
!endif

WINCEDEBUG=debug
WINCEOEM=1

TARGETNAME=nleddrvr
TARGETTYPE=DYNLINK
RELEASTYPE=PLATFORM

DLLENTRY=DllMain

DEFFILE=nleddrvr.def

TARGETLIBS=$(_SYSGE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SOURCELIBS=$(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nleddrvr_lib.lib \

SOURCES = \
        nled.cpp
---------------------------------------------------------------------------

你是说SOURCELIBS=$(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nleddrvr_lib.lib \这个路径有问题?

网友:
这个路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我有遇到你同样的编译问题,在release下可以,debug编译报那样的错,最后发现是路径错了。所以有此怀疑。

网友:
我觉得只让部分驱动编译成debug的方法虽然高级,但是很难搞。
我在外国网站上看到我上面的错误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的N个解释原因。

我觉得像是有些库没有连接进来。

现在我觉得还有些方法比较合适,就是你在调试哪个驱动就保留哪个驱动,其他驱动屏蔽。仍然以debug模式编译,这样估计生成的NK.bin会小下来。
并且保证了链接了调试的库。
其余没有用的东西全部去掉。我想微软当时设计的时候也应该考虑这个方法。

哎。继续。..............

网友D:
我已经把所有不影响启动的驱动都去掉了,没有想到编译出来的的NK.bin还是36M。

我刚才问一个朋友,他说我按照上面选是不用debug模式编译的,
唉,有什么办法把这个NK缩小呢?
把微软的一些组件去掉,现在还不会啊。

回家继续编译....................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为什么会那么大,我这边只把一个驱动搞成Debug的,其他的还是Release的也就10几M。

网友:
不行就把那个大于32M的Setting项选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为什么会那么大,我这边只把一个驱动搞成Debug的,其他的还是Release的也就10几M。

关键是你那个方法比较复杂,我搞不定。
——你避过了一些垃圾。我现在回去继续裁剪。应该可以弄到32M的。

网友:
分别编译一个Debug的一个Release的,然后把需要的DLL从Debug里拷到Release下面,然后生成Image,这样的Image肯定不会大
另外Image40M肯定没有问题的,还烧过50M以上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把所有不影响启动的驱动都去掉了,没有想到编译出来的的NK.bin还是36M。

我刚才问一个朋友,他说我按照上面选是不用debug模式编译的,
唉,有什么办法把这个NK缩小呢?
把微软的一些组件去掉,现在还不会啊。

回家继续编译....................

我是直接在OSDesignView里右键“remov Item……",驱动其实没有多大,删应用部分的组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