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5.0在启动过程中串口输出的调试信息波特率改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串口输出的调试信息如下(不完全复制):
Read wince image from flash:
Sector addr on NAND: 0x520
TotalSector: 0xcc7b
LoadAddress: 0x30200000
JumpAddr: 0x30201000
.........................
Run wince, JumpAddr = 0x30201000
Clear the memory unused ..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fd96fdba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NandFlash FMD_Init
NandFlash FMD_Init Done
PWR: Process Attach
>PWR_Init(602ED68)
HW_Init : GetProcAddress
HW_Init :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HW_Init : 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
HW_Init : VirtualAlloc
HW_Init : pPWR->State
HW_Init : HW_InitRegisters
HW_Init : CreateEvent
HW_Init : InterruptInitialize
HW_Init : CreateThread
HW_Init : CeSetThreadPriority
HW_Init OOCS: 0x00
HW_Init INT1: 0x00
HW_Init INT2: 0x00
HW_Init INT3: 0x00
HW_Init : Donw
>PWR_Open(0x31780, 0x0, 0x3)
>PWR_IOControl(0x321000, 0x0, 0, 0x6036d48)
>PWR_Open(0x31780, 0x0, 0x3)
PWR_Close(0x31780)
384 clock
SL_Open 0x37770 (0 opens)
SetBaudRate -> 9600
////////////////以上波特率为115200,以下波特率为9600////////////////////
USB:OhcdPdd_Init
++InitializeOHCI
USB:*pIrq=11, *pioPortBase=0x340000
OHCD: MapIrq2SysIntr(11): 27
OHCD: Memory Object
--InitializeOHCI
+CS8900:DriverEntry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AF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USB enable interrutp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PPP).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TELNET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SDBusDriver).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charlie::SDIO::SDHOST::SDCSDCardDllEntry::DLL_PROCESS_ATTACH
        charlie::SDIO::SDCInitialize+
        charlie::SDIO::SDCInitialize-

网友:
SetBaudRate -> 9600

怎么会有这么一句话打出来?既然有了这句,那波特率当然会变成9600了。

不过,你说的是同一个串口吗?都是指调试串口?波特率的改变很快的,从115200改成9600后,你的PC上的串口接收程序(DNW/SecurtCRT/超级终端)怎么改波特率的?你手动的?

网友:
lz说的应该不是同一个串口,SetBaudRate -> 9600 这句话会打印出来,是因为ce串口驱动把默认波特率设到9600,和调试串口的波特率115200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呵呵,上面打印出来的是在同一个串口。前面部分是设在115200波特率下复制出来的,后面部分是将波特率设在9600的情况下复制出来的。

网友:
可能调试串口又被用作了功能串口
应用程序改的波特率

网友:
应该不是同一个串口~~如果平台是2440~SetBaudRate -> 9600改动的应该不是调试串口的波特率~而是物理串口uart0(逻辑串口com1)的波特率~调试串口是物理串口uart1~所以SetBaudRate -> 9600对调试串口的波特率没影响~

网友:
既然知道是调试串口被改动了波特率,那就看看到底哪里改动的,产生那句SetBaudRate -> 9600 。

很有可能就是串口1作为调试串口,进入系统时,又作为了功能串口,而功能串口需要使用9600的波特率。

一般来说,作为了功能串口后,就不会再输出调试信息了。

如果是这样的功能转变,那就是你BSP中有变量设置没弄好,导致在功能转变后还继续输出调试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