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转嵌入式开发(新找到的工作),但对这一行的发展前景和相关知识一片空白,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马上转嵌入式开发(新找到的工作),但对这一行的发展前景和相关知识一片空白,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前景广阔,但金矿不是很多,看你的能力了.

嵌入式学习最好软硬兼顾,都要学一下.

网友:
都说前景好,所以我也即将进这一块。
正如1楼说的样,软硬兼顾 更好!

网友:
  我还是学生,对嵌入式有很大的兴趣,多指教呀

网友:
恭喜!楼主是哪里的?

网友:
听大家介绍,看起来不错,不过还是比较忐忑,呵呵,放弃了现在的行业。既然决定了,还是勇往直前吧。

网友:
嵌入式操作系统一览
      其实,嵌入式系统并不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从八十年代起,国际上就有一些IT组织、公司,开始进行商用嵌入式系统和专用操作系统的研发。这其中涌现了一些著名的嵌入式系统:
      Windows CE

      Microsoft Windows CE是从整体上为有限资源的平台设计的多线程、完整优先权、多任务的操作系统。它的模块化设计允许它对于从掌上电脑到专用的工业控制器的用户电子设备进行定制。操作系统的基本内核需要至少200K的ROM。
      VxWorks

      VxWorks是目前嵌入式系统领域中使用最广泛、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系统。它支持多种处理器,如x86、i960、Sun Sparc、Motorola MC68xxx、MIPS RX000、POWER PC等等。大多数的VxWorks API是专有的。采用GNU的编译和调试器。
      pSOS

      ISI公司已经被WinRiver公司兼并,现在pSOS属于WindRiver公司的产品。这个系统是一个模块化、高性能的实时操作系统,专为嵌入式微 处理器设计,提供一个完全多任务环境,在定制的或是商业化的硬件上提供高性能和高可靠性。可以让开发者根据操作系统的功能和内存需求定制成每一个应用所需 的系统。开发者可以利用它来实现从简单的单个独立设备到复杂的、网络化的多处理器系统。
      QNX

      QNX是一个实时的、可扩充的操作系统,它部分遵循POSIX相关标准,如:POSIX.1b实时扩展。它提供了一个很小的微内核以及一些可选的配合进 程。其内核仅提供4种服务:进程调度、进程间通信、底层网络通信和中断处理,其进程在独立的地址空间运行。所有其它OS服务,都实现为协作的用户进程,因 此QNX内核非常小巧(QNX4.x大约为12Kb)而且运行速度极快。这个灵活的结构可以使用户根据实际的需求,将系统配置成微小的嵌入式操作系统或是 包括几百个处理器的超级虚拟机操作系统。
      Palm OS

      3Com公司的Palm OS在PDA市场上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它有开放的操作系统应用程序接口(API),开发商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开发所需要的应用程序。
      OS-9

      Microwave的OS-9是为微处理器的关键实时任务而设计的操作系统,广泛应用于高科技产品中,包括消费电子产品、工业自动化、无线通讯产品、医疗 仪器、数字电视/多媒体设备。它提供了很好的安全性和容错性。与其他的嵌入式系统相比,它的灵活性和可升级性非常突出。
      LynxOS

      Lynx Real-time Systems的LynxOS是一个分布式、嵌入式、可规模扩展的实时操作系统,它遵循POSIX.1a、POSIX.1b和POSIX.1c标准。 LynxOS支持线程概念,提供256个全局用户线程优先级;提供一些传统的、非实时系统的服务特征;包括基于调用需求的虚拟内存,一个基于Motif的 用户图形界面,与工业标准兼容的网络系统以及应用开发工具。
      目前,世面上有很多商业性嵌入式系统都在努力地为自己争取着嵌入式市场的份额。但是,这些专用操作系统均属于商业化产品,价格昂贵;而且,由于它们各自的 源代码不公开,使得每个系统上的应用软件与其它系统都无法兼容。并且,由于这种封闭性还导致了商业嵌入式系统在对各种设备的支持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使得 对它们的软件移植变得很困难。在嵌入式这个IT产业的新的关键领域,Linux操作系统适时地出现在了国家和国内各嵌入式厂商面前,由于Linux自身诸 多优势,吸引了许多开发商的目光,成为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新宠。它的出现无疑为国家发展嵌入式操作系统事业提供了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机会。

网友:
up  我下学期也要学了

网友:
EMBEDDED SYSTEM是个好东西,现在的应用很广!嵌入式系统(Embedded System)是以应用为中心,以计算技术为基础,软件硬件可剪裁的适应应用系统对功能、可靠性、成本、体积、功耗等严格综合性要求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嵌入式系统已普遍应用于国防电子、数字家庭、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子、医学科技、消费电子、无线通讯、电力系统等国民经济的主要行业[1],也成为IT技术研究的新热点,多媒体娱乐终端产品也已经成为消费电子关注的热点。

网友:
ARM比较有前途。
----转贴

一  首先说说ARM的发展              可以用一片大好来形容,翻开各个公司的网站,招聘里面嵌入式占据了大半工程师职位。
            广义的嵌入式无非几种:传统的什么51、AVR、PIC称做嵌入式微控制器;ARM是嵌入式微处理器;DSP;FPGA。
            客观的讲,工作需求量上DSP的需求比ARM要多,而ARM和FPGA差不多。
            DSP因为数字处理与通信领域的空前发展而火暴,小到MP3  射象头,大到我们军品里的控制器,应用面很广。
            FPGA的兄弟一般做ANSIC(特殊芯片设计,好象是这么翻译的)。而ARM单纯说来并不比一个单片机强多少,但是它的独特就在于不断下降的价格和提升的性能。这完全依靠于ARM公司的战略,厉害!!很佩服他们的战略眼光!!
            值得注意的是:在找工作中,企业(著名的,小的不算)对单纯的ARM硬件开发工程师并不比单片机重视,很少有大企业的职位里写“从事过ARM开发优先”。写的多的是什么?“嵌入式LINUX”到这相信大家看出来了吧,需要的是硬件中的软件。
二  ARM是硬件还是软件              很难说,ARM是硬件,LINUX是软件。ARM的硬件多半已经模块化了,像我这样把板子改成这样的就算动的多的了,这同样是ARM公司的战略,再次佩服。
            实际中的LINUX的开发工作更多,更耗时。从这方面说ARM应该算是软件了。
              在找工作中更是这样,举个例子,联想里和ARM最接近的是“BIOS工程师”是软件,MOTO里接近的是嵌入式LINUX工程师是软件。而其他很多公司把嵌入式产品开发归为硬件。所以,不要讨论这个,好好玩转自己的板子才是关键。实在不爽你就把自己叫“嵌入式开发工程师”
三  要不要买开发板  买哪家
            我的答案是“在你个人的学习方法”,但是如果看家是需要看这骗笔记的水平,个人推荐还是买现成的。  1.买
              买板子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软件开发上,软件开发(尤其是驱动)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硬件上的问题,我就是以便调试一边写驱动和程序,每次写驱动前就要先确认硬件没问题。另外,买板子更省钱和时间,我自己做的板子,原理图PCB花了2周以上!制版又15天,回来以后焊接44B0  160个脚!那叫一个麻烦~~花了多少钱呢?2层板,制版费就300块!当然我把接口都外引了,还做了个20X18的LCD背板,板子比较大。总体下来元件+LCD屏+PCB=11XX块!够2410的了。
            再有就是买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全,但是不要指望有技术支持!都是骗人的,卖你之后就不会理你。
2.做            自己做可以更了解底层硬件,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东西,比如我就加了GPS模块、  GPRS模块、SD卡模块,扩了个IIC的35个键子的键盘、把LCD接口按照买的LCD改装了,可以用FPC线直接连接。做的很爽的。玩一把吗。
            当然,你可以有策略的做,比如像我一样,把RAM和ROM,网络都保持和某现成的板子一样,这样他们的资料你就可以拿过来直接用,给自己留个退路。其他的如SD了什么的自己做。都达到了~~就是费钱,费时间。
            再有就是给做的朋友几点建议:尽量拿到现成的板子,尽量多搜集其他板子的全套资料,一定要拿到一张没问题的原理图。
            网上流传的原理图多数是龚俊03年画的,再这里对龚俊表达一下我的敬意!!牛人!
            但是那个图有个小BUG,我指的是03版的,后来的没这问题了。8019那地址线和地址有问题。还有人仿照他的PDF图画的SCH,更是漏洞百出!谴责!顺便谴责把龚俊板子偷卖的人。
3.买哪家
          个人感觉分3类吧
          1)首先是ZLG的,资料非常的全,感觉他是真正想教你怎么开发ARM,而不是像有的公司自己技术都没做好就做个板子出来卖钱。但是最大的不利就是价格太贵!而且主要是PHILIP的,货源比较麻烦~~可能有人说21XX系列的不贵啊,那是总线不外扩的,只能跑UCOS,不能跑UCLINUX。但是说是话,21XX系列才是ARM7的价格性能结合点。ARM7最适合做工业控制,ARM普及,销量都是怎么来的?都是ARM7来的,而44B0是典型的商业片子。但是,这里如果你看中的是为工作做准备,还是选能跑UCLINUX的吧。
            但是仍然作为第一个推荐,因为菜鸟时期,合适的资料太重要了!!在这里被ZLG的务实精神感动!你看人家那代码写的。
          2)感觉立宇泰的44B0不错
          硬件没别的,就是资料比较全的说,不像有些家,原理图直接拿人家的,还错的~~
          3)找个最便宜的
          好象最便宜的有卖350的吧?也是没别的,就是即省了钱  还省时间搜集资料,至于资料全不全,别计较了~~硬件肯定好使就行吧。
四  要不要有51  AVR等单片机基础
          有更好,但没有也无所谓。
          两个月以前,我只是看别人做,耳濡目染~~,本科学过单片机,从来没做过。我们这的技术主干做AVR和51,我就跟他们调过C语言程序。你看出来了?我是个不折不扣的菜鸟吧?
          但是做这个之前我特意找了ZLG的两本书,看了里面的例子和原理图,这很重要。例程里有汇编有C,都看懂了就OK,不用自己现写
五  开发都需要学习哪些软件
          总结起来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吧  1  ADS调试用
确切的说是ADS+AXD。ADS里包含AXD。原来都用SDT后来ARM公司停止对SDT支持了,改支持ADS了,还是用ADS吧。
有的人的程序发布的仍然是SDT版本的,但基本都可以找到相应ADS的,新人在这里不要发蒙。ADS是编译器,AXD是调试器。便宜成AXF以后再在ARM的RAM里调试。
2  PLASHPGM
FLASH烧写的软件。AXD在RAM里调试,掉电就没有了,方便程序修改。调试好的程序再下到FLASH里,上电直接运行。
同类的软件还有很多,什么FLUTED了、FLSHP了都是,但FLASHPGM最好,要是有人还问FLASH不支持BIN格式文件的问题就要看我写的PLASHPGM使用了。
3  BANYANT调试代理(不知道名对不,起这么个难记的,我一般都叫它“半羊”因为知道它那几天刚吃了烤羊)
调试代理就是用它帮你使用更简单的JTAG(便宜啊)来实现原本1K才卖的JTAG仿真器的大部分功能。JTAG调试原理看我另一篇笔记。简单的就可以把他理解为你自己做的JTAG的驱动就行了。
调试代理还有很多种,什么H-JTAG了、ARM7了(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就记得可执行文件叫ARM7.EXE)都是,BANYANT比较好。
需要注意的是,没种调试代理安装方法虽然都简单但都不一样,需要看说明。而且AXD调试之前都要运行。省钱了,就别怕麻烦了。
4  ARM-ELF-TOOLS工具链
里面是UCLINUX开发用的工具比如ARM-ELF-GCC只类的。工具链就是把很多工具打包在一起发布的方便你开发的东西。具体安装方法看我另一篇笔记。
另外如果你开发LINUX就要用ARM-LINUX-TOOLS,不一样,不通用。
5  U-BOOT
大名鼎鼎的BOOTLOADER生成工具,同类的好象还有VIVI(名字很暧昧~~)
生成的BOOTLOADER烧到FLASH里,然后就可以用BOOTLOADER下载  烧写其他了
有了BOOTLOADER才能下UCLINUX。BOOTLOADER就像电脑上的BIOS。当然UCOS的不用这个,用什么我不知道:)
最新版本是1.1.4  具体使用方法看我另一篇笔记吧。
6  UCLINUX包
UCLINUX的源码包,不用多说了吧?建议大家用现成的先体会一下,然后再自己编译,裁剪。因为单独UCLINUX的编辑技术上比较简单,但涉及的方面还是比较广的。
7  VMWARE
老牌的虚拟机软件,在一个机器上虚拟出一个机器装LINUX(PC上用的),省得你来回开关机了。记得装VMWARE-TOOLS,安装方法在我另一篇笔记里。
六  有哪些书推荐
            主要推荐ZLG的三本书,有这3本再加网络就不用别的书了,其中主要推荐前2本,3是介绍体系结构的,也不错  1  ARM嵌入式LINUX系统构建与驱动开发,北航版
驱动写的很详细,前期开发介绍也很好  2  ARM  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北航版
有ZLG2200的原理图,实验程序和注释,了解人家是怎么开发的。  3  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
最重要的是体系结构,汇编部分介绍,看看吧,增加理论素质。  4  44B0数据手册
写在这里是强调它的重要。
不推荐ZLG早期出的红色皮的ARM什么体系结构~只类的
写的太多,看烦了。
其他的书没了几本,没看见好的,大家有看过的推荐吧。
七  选UCOS?UCLINUX?LINUX?VXWORKS?还是当单片机用
          1  搞开发,工程设计,用UCOS,小巧,多进程,简单,体现了ARM7的精髓。
          2  LINUX  正根的嵌入式系统,LINUX消费与通信领域用的比较多,但缺点是必须ARM9才能跑,ARM9的板子自己做就不行了,6层板太贵。买开发板1K达底吧。但是还是推荐选ARM9+LINUX
          3  UCLINUX  算投机嵌入式系统:)ARM7上可以跑,由有LINUX近亲,学好好可以比较方便的转向LINUX,像我一样的穷鬼用吧,呵呵
          4  VXWORKS
学好后可以找到高薪工作,但工作机会本身并不比LINUX好找。
        5  当单片机用
不推荐,虽然我景仰的ZLG一直号召这么干。因为对于学习来说多进程的系统设计才是ARM7的玩头,至少你也要整个UCOS啊:)
有朋友问我先学这个当基础不行吗?那当然可以~~但我当时就用了1周搞定,就是我先的ADS在RAM中调试的笔记。后来我清空FLASH用的小段程序还是当时写的LED闪烁程序呢。另外1周里其中还因为自己过于菜,没把OM设置好导致晶阵不阵
哈哈。这个是必须做的,但一带而过。目标放的远一点。
八  学习要用多长时间
              我从菜鸟到现在两个多月,中间被打扰数次。仍然搞定了PCB设计与制版,RAM调试,FLASH下载,UBOOT移植和下载UCLINUX(没剪裁,用现成的),LCD驱动。
再次坦诚的说:我确实比较菜,说这些不是让大家羡慕,只是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比这个更好”
我相信良好的态度+合适的方法+及时的总结=成绩
九  ARM都玩什么就几点
1  硬件设计
2  系统移植
3  驱动开发
4  应用开发
没了。其中推荐把注意力放在后两个上,3有难度,4比较灵活,最重要的是都是找工作的砝码。
十  我用的什么板子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特意写过一个的。再说一次吧。
我是自己做的,RAM、ROM、8019等比较麻烦而当时的自己不理解的都按照龚俊的做的。保持其他不便的情况下做了如下改动。
1  加了串口通信的GPS模块、  GPRS模块
一个UART0,一个UART1,当与要用超级终端时用跳线切换。
2  SD卡,和7843触摸屏
同时挂在SPI总线上,因为SPI只能挂一个设备,同时还做了I/O模拟的准备,把两个设备又通过跳线挂在4个IO上。
3  扩了个IIC的35个键子的键盘
用的ZLG的7290,不占用CPU,最大支持64个键子,只上了35个,其他留接口。
4  把LCD接口按照买的LCD改装了,可以用FPC线直接连接。
所以改动虽然多,但真正很移植了,初期调试有关的并没动,就是为了现在不那么菜的时候做准备:)
十一  开发流程
这里是我的开发流程
1  设计原理图(含WIGGLER的JTAG访真器)
2  设计PCB(含WIGGLER的JTAG访真器)
3  制版
4  焊接电压,确定电压没问题
5  焊接44B0+JTAG电路+WIGGLER的JTAG访真器+周边电路,用BANYANT+仿真器连接,BANYANT提示错误,但可以显示44B0编号,好象是0X0F0F0F0F只类的,说明44B0没问题
6  焊接晶体+RAM+ROM+周边电路,用BANYANT+仿真器连接,可以显示正确的44B0了
7  用BANYANT+仿真器连接,开AXD,在命令行窗口操作RAM,看可不可以修改,可以的话(用内存窗口看RAM地址)RAM就没问题
可以用这个命令“setmem  0xc000000,0xffffffff,32”
我的RAM挂在BANK6上  所以地址是0XC000000,你要是改了就也得改。
8  用我写的《自己写了个C工程模板又写了个使用说明  》里的方法调试程序吧,写个简单的,我当时写个LED闪烁的。看好使不。
9  把程序按照《FLASH烧写总结  》里的烧到FLASH里,测试一下
10  按照《UBOOT  移植操作》移植UBOOT
11  按照《UCLINUX下载简单说明》下个UCLINUX
12  看看驱动开发的方法,自己写个驱动看看
13  还有很多事东西着你玩  呵呵
十二  关于JTAG访真器JTAG访真器现在用的多是简板的,一个244那种,用的没什么不好。
按照并口定义不同分几种,建议选WIFFLER定义的,因为支持的软件多。这个网上多的是,不多说了。
值得提的是有的JTAG访真器原理图上有跳线用来使能复位信号,这个一般不跳上。就是不用复位信号,因为JTAG协议里本身也可以控制44B0复位。
当然,板子上的复位信号跳线也不用跳。
十三  哪个公司的ARM
这个是问题比较简单。  1  ARM7主要就几个公司的
三星,PHILIP,ATMEL的
ATMEL的有比较便宜的AT91SAM7S32  和AT91SAM7S64  专为8位应用产品量身定做,价格很便宜好象《3刀吧。和PHILIP的21XX差不多,资料太少,项目中选还不错。
其他两家上面说了的不多说了吧
2  ARM9
这个玩2410和2440的多吧,现在2440还比较火啊  可以考虑买个了
但是2410就比较便宜了,作为学习来说反到和不错,推荐整一个:)
其实ARM9用的最多的领域应该是消费电子,比如手机PDA,而这上面用的多的应该是INTEL的和TI的吧。
但是INTEL的TI的入门材料少,价格高,自己看情况定吧

网友:
先软后硬吧,呵呵,从UI做起

网友:
嵌入式的软件工作很累人,并且收入也不是很高

网友:
做底层驱动或嵌入式行当,在上海平均的薪资增长规律是:

第一年,3K--4K
第二年,4K--5K
头2年还处在学徒状态,很难说为公司创造多少价值。
第三年,6K--8K
第四年,8K--10K
5年以上,>10K
这三年在技术上和职业素养上逐渐趋于成熟,在各自的岗位上已可以独立的承担一些重要的工作。有些还经历了跳槽或者升迁,薪资增速大大高于头2年。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开始拉大。很多小公司的技术人员在这个阶段被财大气粗的大公司收入囊中。
再往上差距就很大了,15K到20K对很多技术人员都是一个瓶颈,但也有人很快一口气突破了。
这个行业基本可以保障你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水平,做10年,20年,30年的都大有人在。

网友A:
一片空白也可以找到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片空白也可以找到工作?

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
公司招人的时候一方面看你会不会,一方面也看你是否有可以培养的意义,也就是说虽然你暂时不会,但是短时间内能不能会,再过一点时间能不能真的会。长期看的话能力比经验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