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程序的安装

楼主(2008-08-27):
关于驱动程序的安装
我利用SetupDiXXX系列的函数进行驱动程序的安装。
但是有的机器需要10来分钟才能安装完成,而有的机器只要30秒钟就可以了
我跟踪了时间,发现时间主要花费在UpdateDriverForPlugAndPlayDevices函数上
不知道各位大大有什么建议?
我找不出来这个问题的原因了。
安装

网友A:
系统内部的问题没法从自己的程序来解决。如果你的驱动比较简单,可以用CreateService和写注册表的方法来安装。

网友:
能不能具体说说呢?

网友B:
CreateService就是通过服务管理器创建驱动程序的基本信息,在调用前需要用OpenSCManager打开服务管理器,安装完后关闭即可。可以参看MSDN中相关函数的说明,有例子。如果驱动程序还需要其它信息,可以通过写注册表的方式另外写入。

网友C:
大大,如果只是COPY文件到指定的目录能不能完成驱动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