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riverStudio生成的usb驱动无法安装

楼主:
最近有个任务,是需要为一个usb板子写驱动程序,业务逻辑非常简单,就是外设和主机的双向数据通信,数据没有任何格式,也不属于已知的任何一种usb外设类型。

外设板子的程序很简单,就是初始化usb,然后在device descripotr里面指定 vendorid,productid,
另外设置class和subclass,protocol为0xFF(如前所述,此usb外设不属于任何一种已知类型)
在interface descripotr里面,也设定classs,subclass和protocol为0xFF

现在需要在windows上写一个简单的usb驱动来与外设通信,根据网上某篇教程《10分种开发一个USB驱动》http://www.driverdevelop.com/tutorial/ds/usb.php

step by step做了一个简单的wdm驱动程序,向导过程中根据需要:
1.创建了两个endpoint,一个是bulk in,一个是bulk out,
2.设置了vendorid和productid(与设备端对应的),
3.设置驱动类型为USB(微软DDK上说不能将外设类型设置为USB???),
4.其他基本上按照默认值来设置。

生成代码以后,没有做任何改动,编译成功。

然后,将外设插入主机usb,可以识别设备id 的string,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也能看到设备的vendorid和productid,
但是弹出对话框要求安装驱动程序,我选择了相应的inf文件,系统提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驱动程序已经简单到不能简单,莫非遗漏了什么地方没有设置?

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另外,根据我的这个简单需求,是不是有更好的实现方法,或者系统里面已经有驱动程序能支持我的需求??

网友:
另外,我用usbtrace抓不到device descriptr,系统设备管理器里面为什么却可以看到这个设备的vendorid和productid呢?

网友:
自己顶上去!难道我得自己为usb usb写一个驱动来处理自己的特定需求?

网友:
没人回应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BUS HOUND(一个超强的调试软件)先调试这个通信吧!
如果下载不了,我可以发邮件给你!
调试通过后再来写驱动程序,这样就避免了因为底层驱动不对的原因。

网友:
底层驱动--》底层固件程序

网友:
谢谢Silitex,我试试看

网友:
我现在插入板子,运行固件程序,windows已经可以识别我的vendorid和productid了,为什么就不能正确加载驱动呢?

网友:
原来是用driverstudio生成实例的时候,我填vendorid和productid,使用了十六进制格式:0x1234,不应该加入0x的,太扯淡了

网友:
我遇到类似问题,原因是缺底层的很多.inf文件。
由于usb驱动是使用windows的class开发的,需要很多.inf文件支持。
你找个能用的usb驱动,考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