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DUN初始化问题

楼主:
蓝牙新手,想请教下
void DunInit(Task theAppTask, dun_device_type type_of_device, uint16 RI, uint16 DTR, uint16 DCD, uint16 DSR, uint16 priority);
这个DUN初始化函数的参数该如何设定

附上dun.h中的函数说明:
/*!
        @param type_of_device dunlibDCE(Master) or dunlibDTE(Slave).
        @param RI Pio Assignments for RI pin.
        @param DTR Pio Assignments for DTR pin.
        @param DCD Pio Assignments for DCD pin.
        @param DSR Pio Assignments for DSR.

        A DUN_INIT_CFM message will be returned on completion.
        If a modem signalling pin is not connected, use DUN_NO_PIN.
*/

网友:
另外想问下DUN中的DUN_MESSAGE_MORE_SPACE消息是不是发送数据的消息?

下面是DUN_MESSAGE_MORE_SPACE消息结构:

typedef struct {
    DUN     *dun;
    Sink    sink;
} DUN_MESSAGE_MORE_SPACE_T;

该结构体并没有包含所要发送数据的缓存,请问所要发送的数据是何时储存到sink的?在处理DUN_MESSAGE_MORE_SPACE这个消息时我应该如何操作sink?

困惑中,求助高人,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