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K中: 如何Sleep ?

楼主:
如果执行这个语句:

while (1)
   printf("这个是死循环!\n");

CPU 估计能飚到 60% 以上;

但是:

while (1)
   printf("这个是死循环!但是有Sleep\n");
   Sleep(2000);

CPU 就不会狂飚了.....

我不懂编写驱动,近来无事从网上弄了个玩,发现里面有while在某种情况下使CPU狂飚到50%+,DDK 里可没有Sleep !

求方法解决......

网友:
执行等待函数,例如KeWaitForSingleObject。驱动程序中不能用printf、Sleep等函数。

网友:
我知道驱动中不能Printf,前面我只是举例,驱动中要Printf的话就用DbgPrint;

请告知KeWaitForSingleObject的用法,是否会占用CPU时钟等....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的等待的话,用KeDelayExecutionThread就可以了。

网友:
NTSTATUS
  KeWaitForSingleObject(
    IN PVOID  Object,
    IN KWAIT_REASON  WaitReason,
    IN KPROCESSOR_MODE  WaitMode,
    IN BOOLEAN  Alertable,
    IN PLARGE_INTEGER  Timeout  OPTIONAL
    );
Object需要给一个内核对象,可以定义一个内核事件对象并用KeInitializeEvent初始化,不要设置事件状态。
WaitReason给Executive。
WaitMode给KernelMode。
Alertable给FALSE。
Timeout给要等待的时间。

等待函数几乎不占CPU时间,类似于Sl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