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M32 USART 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11-03):
请教关于SM32 USART 串口中断的问题
最近两天在STM32的开发板调试USART的串口程序,遇到了一些问题:
采用中断的方式发送和接收数据
使用USART1时从 开发板 --> PC 发送数据成功
但是当只要 PC 发送数据给 开发板,开发板发送到PC的数据就变成乱码了
即使把USART1的接收中断关闭了,只要PC送数, 开发板发送到PC的数据就变成乱码了
使用USART2就没出现这个问题,两个USART的设置是一样的,中断程序也一样
请高手指教!
数据
成功
程序
开发

网友A:
如果LZ真的保正配置无误的话(其实你应该多看看有没有在什么地方改了配置,像IO方向什么的)
那除了人品这外
剩下的就是干扰问题了
干扰呢,又不太可能是计算机那来的(UART2是正常的嘛,对吧?)
那看看板子上的布局吧,是不是有什么靠近的地方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