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址空间的一个初级问题,请指教一下!
当CPU得到一个物理地址时,他是怎么知道这个地址是RAM,还是某个外设寄存器的地址的?

楼主:
建议LZ学习一下微机原理。

网友:
有些CPU是通访问指令的不同来区分,访问RAM和I/O的指令不同;而有些CPU是通过地址空间的划分来区分的。

网友:
高地址位有可能是片选信号线啊

网友:
如果是外设和RAM统一编址的话,那么CPU其实并不知道要操作的是什么东西,他只根据地址范围将相对应的CS置一会.
而外设备发现自己的CS被置,则认为总线上的数据是给自己的,于是去总线上将数据收下来.

如果是分开遍址的话则有不同指令来区分.

网友:
很多cpu,访问以上2种地址,是用不同的指令来做的

网友:
这不是cpu的事情,而是编译器的事情,编译器会根据地址来决定如何给cpu指令。

网友:
to jennyvenus:
编译器怎么根据“地址”来给CPU指令?在编译时刻怎么会知道具体的地址?

网友:
芯片资料里面应该会很清楚写明RAM地址范围和寄存器地址范围的

网友(2008-02-09):
如果是外设和RAM统一编址的话,那么CPU其实并不知道要操作的是什么东西,他只根据地址范围将相对应的CS置一会.
而外设备发现自己的CS被置,则认为总线上的数据是给自己的,于是去总线上将数据收下来.

如果是分开遍址的话则有不同指令来区分.
所谓的地址,不过是地址线的高低位决定的,RAM是芯片,外设也是芯片.可以去看看ROM,RAM芯片扩展知识.

网友:
TO guohua219 :

不解,能否再解释详细点?

网友A:
对于CPU要指定访问的物理地址,还需要其他芯片进一步地判断,比如X86下有个北桥芯片,它就可以区分物理地址是在RAM的范围还是IO地址空间,如果是在RAM空间地址信号就出现在RAM的地址总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CPU要指定访问的物理地址,还需要其他芯片进一步地判断,比如X86下有个北桥芯片,它就可以区分物理地址是在RAM的范围还是IO地址空间,如果是在RAM空间地址信号就出现在RAM的地址总线上.

to xxlinux :
哪有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