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编译一个阿拉伯文的win ce Kernal,请问用PB需要设置那些东西啊?

楼主:
我用PlatForm builder 编译win ce kernel时,平台默认语言设置为阿拉伯文,为什么在我的开发板上运行时还是英文呢,SD卡里面的阿拉伯文件在win ce系统中还是不能识别,还有其他设置吗?需要下载什么语言包吗??请熟悉的人告诉一下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这里有人可以回复一下吗,急啊

网友:
在pb里的语言中设置为你需要的语言

网友:
我只知道在用pb编译内核时要添加阿拉伯文的字库,把他设置成默认语言才有效
具体在哪里添加的你自己找一下

网友:
SYSGEN:
CE_LANGUAGES
LOCALE
_IMAGELANGIDBOOT
_IMAGELANGIDLIST

这几个里都要有阿拉伯语言对应代码(阿拉伯语言国家有很多,不同国家代码也不一样)
如果build出错,把你机器Unicode语言设置改为阿拉伯,然后把设置__LOCLANGIDLIST为阿拉伯,重新build

不过,可惜的是,貌似WinCE6以前是不支持阿拉伯语言的。

网友:
不会吧,WinCE 5不支持吗?你确信吗??
用win CE5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哦,这到没注意因为我一直用的都是6.0的

网友:
想想也不是很确定.你可以试一下阿.

网友:
能告诉我一些方法试吗??我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法啊

网友:
我上面不是说了吗,设置好sysgen后重新build一下,看看支不支持阿拉伯的

网友:
比如你可以在那些sysgen中加上0401(沙特阿拉伯语言的代码)再clean build

网友: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09/09/03f35ea8-66da-4da0-b7fa-a1efafda5b89.html?11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