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做过ARM板上的ADC实验 -数据采集

楼主:
我在看一个通过AIN1,AIN0采集数据的例程,没有光盘,没有adc.h。

WINBASEAPI BOOL WINAPI
DeviceIoControl (HANDLE hDevice,
DWORD dwIoControlCode,
LPVOID lpInBuf,
DWORD nInBufSize,
LPVOID lpOutBuf, DWORD nOutBufSize, LPDWORD lpBytesReturned,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IOCTL_SET_ADC_CHANNEL是怎么定义的??

谁有做过GPIO  AD的可以把你的adc.h贴出来看一下吗??
想研究一下,

网友:
做过的人应该自然看得懂
IOCTL_SET_ADC_CHANNEL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的人应该自然看得懂
IOCTL_SET_ADC_CHANNEL是用在哪里的??

这一般都是自己定义的,
驱动和应用程序对应。

建议楼主还是去找到对应板子的源代码。

网友A:
我这是刚开始看WinCE的高级实验,按照书上的例程
所以想找个现成的研究一下。

引用 网友B:
这一般都是自己定义的,
驱动和应用程序对应。

建议楼主还是去找到对应板子的源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是刚开始看WinCE的高级实验,按照书上的例程
所以想找个现成的研究一下。

引用 网友B:
这一般都是自己定义的,
驱动和应用程序对应。

建议楼主还是去找到对应板子的源代码。

-----------------找周立功的2410什么书看看,然后弄个他的BSP,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这个是在应用程序里定义的一个变量,他是什么都无所谓,在那定义都行,你就在当前文件里定义一下好了,
int IOCTL_SET_ADC_CHAN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