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有谁用过CS5460a这个芯片?

网友(2008-07-14):
有谁用过CS5460a这个芯片?
我在用CS5460a做一个功率表,遇到一些问题,有谁以前用过这块芯片吗?可以加个QQ交流一下吗
芯片
功率表

网友A:
可以去单片机版问!

网友B:
我用过
西安杨工单片机博客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C:
停产了?CS5460A,怎么了?碰到什么问题?

网友D:
我做的功率表刚开始还可以循环读数据,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卡死了,数据显示就不动了,不知道是单片机的问题还是CS5460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E:
那你先判断出是单片机问题还是CS5460A的问题。
停掉5460,或者直接和单片机之间断开,看单片机能不能一直运行,无非是数据不变而已。

网友F:
现在是数据还是可以显示只是老显示同一个数据,而且按键也是正常的,说明单片机应该没问题;按了复位键后,又能读一次新的数据,只是又老显示这次数据不动了,说明CS5460a也应该是正常的;我觉得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但如果是程序的问题,为什么刚开始又是正常的呢? 没什么实际经验,真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G:
什么显示?数码管还是LCD?没刷新显示吧?用串口将数据送到PC上看看有没有改变。

网友H:
是数码管显示,通电后一段时间内有刷新显示啊,利用单片机定时中断每一秒钟刷新显示一次数据,用串口将数据送到PC上看还不怎么会弄,得看看资料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