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谢谢

楼主(2008-08-26):
新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啊,谢谢
我想问一下,单片机项目开发,是从硬件开始,然后是软件,比如我做一个简单的流水灯试验,要买哪些零件啊,并且如何焊接啊,
如何设计原理图啊,我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高手教教我啊,谢谢了
项目开发
如何

网友:
我做一个简单的流水灯试验,
要买哪些零件啊,灯(一般是LED吧,电阻(可能要上拉或是限流啥的),不知道单片机平台你有没?没有加上)
并且如何焊接啊,买块几块钱的烙铁,多弄一下旧板子,破几次就出师了
如何设计原理图啊,先明确自己想做什么东西?然后,理一下这个东西什么原理,怎么实现
然后找一个电路CAD软件,如PROTEL,POWER PCB啥的,把你想的东西,实现出来就是画图了

网友A:
先要明白
你会不会电路,懂不懂单片机
如果不,你就先学习下吧
如果是学过的话
那么,首先,你要规划出你的电路,
然后再根据你的电路来列举你要的器件
然后就是焊接,调试
可以先用KEILC这样的编程软件配合PROTUS来模拟实现功能
当然动手实践做电路可能提高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