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上的应用程序如何传送到嵌入式设备上?

楼主(2008-04-15):
evc上的应用程序如何传送到嵌入式设备上?
用evc4.0+sp4+pocketpc2003sdk开发的应用程序,现在有实验平台 是北京博创公司的pxa270-s 上面装有wince操作系统 pc机装有activesync软件,网线连接正常,usb线连接正常,在evc下也选择的相应的输出设备,为何提示找不到外设?始终连接不通,不知道各位在处理evc上开发的应用程序怎么在板子上运行的,用vs2005开发的嵌入式应用程序 可以很顺利的配置部署到板子上,怎么在evc下这么复杂呢?求解~谢谢~~
设备
应用程序
wince
如何

网友A:
前提是activesync连接正常,然后evc中tools-->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选择你的SDK对应的设备,选择device properties,看到 :
1、Transport 选择 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
选中configuration,configure automatically over serial
2、Startup 选择 Microsoft ActiveSync

网友B:
直接把生成的exe文件拷贝到板子上也行,通过activesync

网友C:
感谢1楼和2楼的兄弟,按1楼兄弟的方式,实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