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5.0 下使用FTDI2232D 网卡驱动问题!

楼主:
我的环境是基于X86的winCE 5.0平台,使用的FTDI 公司的FTD2232D USB 转串口 芯片,他的网站提供CE下的驱动程序,这款芯片有两种通讯配置方式:虚拟串口和D2XX,在我的CE系统中,VCP(虚拟串口的)配置使用时没有问题的,可D2XX(直接通讯方式),每次系统起来后第一次插入FTDI设备时,第一次都弹出对话框,要求输入驱动程序名称。输入名称后,以后再插拔USB,就不会再弹出输入驱动的对话框了。感觉在USB设备启动检测的时候,找不到驱动程序,可是只输入驱动程序的名称就能找着,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的Platform Build 5.0 下的配置是这样的。

1、在platform.reg文件下添加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TDI]
"Index"=dword:00000000
"Prefix"="FTD"
"Dll"="ftdi_d2xx"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1027_24577]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1027_24577\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1027_24577\Default\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1027_24577\Default\Default\FTDI_D2XX]
"DLL"="ftdi_d2xx.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255]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Default\Default\255\FTDI_D2XX]
"DLL"="ftdi_d2xx.dll"

2、在platform.bib 中加载驱动相关文件
ftd2xx.inf            d:\ftdi\ftd2xx.inf                        NK  SH
FTD2XX.dll          d:\ftdi\FTD2XX.dll                        NK  SH
ftdi_d2xx.dll       d:\ftdi\ftdi_d2xx.dll                NK  SH

这几个文件加载到Windows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问题出到那里了,希望有使用过的朋友给以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
不好意思,标题写错了.是FTDI2232D USB 转串口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楼主能否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呢?
能否提供一下注册表要怎么修改呢,多谢了!

网友:
同样在ce下使用ftdi2232d,用2Dxx装不上驱动,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还有必须在定制系统时修改注册表文件么?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