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66 编译问题 高手帮忙啊!谢谢!

楼主(2008-01-14):
C166 编译问题 高手帮忙啊!谢谢!
TASKING program builder v7.5 r6 SN00092710-035 (c) 2001 TASKING, Inc.
Compiling demo.c
cc166: F 002: protection error: FLEXlm license error: Cannot find license file(-1,359:2)
feature = SW1924-90
license file(s) =
C:\flexlm\license.dat
wmk: *** action exited with value 2.
问题
protection
builder
action

网友A:
看提示是说编译器的license文件没找到,看看C:\flexlm\license.dat
文件是否存在或者是否是正确的编译器licnese文件?
ADS就经常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文件可以通过环境变量指定。

网友B(2008-05-01):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