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问题

楼主:
我的电脑最近出现了问题,弹出一个屏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引起的,
a problem has been detected and windows has been shut down to proevent  damage to you computer,i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ve seen this stop error screen,restart you computer,if this screen appears again ,follow these steps;check to make sure any new hardware of software ,if properly installed ,if this is a now installation ask your hardwork of software manufacturer for any windows updates you might need,if problems continue,disable or remove any newly installed hadware or software disable bios memory options such as caching or shadowing ,if you need to use safe mode to remove of disable components restart your computer ,press F8 to select advanced startup options, and then select safe mode.
Technical information:stop:0x000000D1(0x00000000,0x00000002,0x00000000,0xf7263595)

网友:
错误类型是某驱动程序在高IRQL级别上访问了分页内存。

网友: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

网友:
你得多提供些信息别人才能帮你分析啊。
例如,安装了什么软件之后出来的这问题。

网友:
一般是内存错误。比如 内存损坏 而访问这个地址便会出现此提示 并多伴有蓝屏

网友:
也有可能是某程序直接操作页面文件(pagefile.sys)出错所致,我在使用ProcessMonitor时就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