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Today Screen的问题

楼主:
1、我想创建或添加一个新项(两者一样吗,好像我有看到那种不是列表形式的),现在还不时很清楚,所以请高手指点一下。

2、memswatch这个例子在vs2005下怎么用。
我用的时候并没有像它说得一样会创建一个.cab文件,是不是我还要创建一个应用程序调用它的接口函数?

请高手大慨简述一下创建的过程。

网友: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Today Screen是否只有 mobile才有啊

网友:
F:\zq\TodayScreen\CodeGuru Creating Custom emToday-em Screen Items.files\get_image

在professional模拟器主界面不是会显示
日期
主人信息
……
短信
打开关闭电话
近期约会
设备解锁

我想在这里添加一项我自己的项。
或者把整个这个风格都改了。

smartphone sysbin都有吧(开始下面有这一项,其实就是开机后显示的那个界面),不过palm没有。

网友:
如果你单单是想看看memswatch这个今日插件的运行效果的话,可以这样做。
首先,运行模拟器。
其次,将memswatch生成的.CAB在模拟器中安装。(这里你可以通过模拟器设置共享,将.CAB拷贝到模拟器上安装,或者直接在共享目录下安装也可以)
最后,在开始菜单中打开Settings,打开Today,点击OK按钮保存关闭。这是你就会在模拟器的桌面上看到这个今日插件了。

网友:
今日插件就是一个dll,需要导出几个特殊的函数,然后还要处理一些"今日"有关的特殊消息
其他的创建窗口什么的,和普通的应用程序没什么区别

网友:
对啊,程序的说明文档也是说会生成一个.cab文件,但跟本就没有.
我也是了一下,调用memswatch生成的.dll,但不能调用它的到出文件,还是说不能解析的外部符号,但我包含了.lib文件了.

所以能不能把生成.cab文件的过程大概说一下.

网友:
在Solution Explorer 选项卡的memwatcher工程下不是有一个memwatchercab工程吗。Build这个工程就会生成memwatchercab.CAB文件。

网友:
对,效果出来了。
这个memwatchercab工程是怎么创建的啊,我看到有好多SDK的例子里都有一个这样的依赖项。

是不是只要用memwatcher的结构去改成新的,就可以把它列表的结构也改了。
我见了一个这样的Today Screen
它的上面就是一个tab control控件.象这样的话是把整个tab control看成一项插进去,还是改变系统的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