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开发不明白这个怎么实现啊

楼主(2008-06-12):
软件开发不明白这个怎么实现啊
模型灯光多媒体控制系统
(功能)播放图片、语音、文字、动画,配合灯光同步控制---触摸屏的
实现图片、语音、文字与沙盘灯光的同步
软件开发
控制系统
触摸屏
多媒体
图片

网友A:
弄个触摸屏,再来个大屏幕,再来几个开光量控制沙盘灯光,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这个软件是用嵌入开发吗?

网友B:
沙盘灯光肯定会提供一些控制信号量以及状态信号量,软件里面根据相应的变量来控制屏幕的交替显示。原理很简单的。
至于是否是嵌入式,就看整个系统的构建平台了。其实PC电脑也完全可以做的。

网友C:
更我一个朋友的需求比较像喔!
有钱的话用PLC吧!虽然是有牛刀杀鸡!
没钱就用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