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内存电路接口以及访问问题

楼主:
昨天看了一下电路图,发现内存(SDRAM)和2440接口有点不可思议,后来仔细对比。
发现问题在LDQM,UDQM这两个引脚,他们接到2440的四个nWBE引脚。内存资料是这么说的:Data Input/Output Mask Controls output buffers in read mode and masks input data in write mode 一些中文文档是这么说的:在读模式下控制输出缓冲;在写模式下屏蔽输入数据。按照这种接法(2片内存都是错位2位,并且时钟分开)我觉得内存是分开高16位和低16位分别访问的(以前有人使用同一个时钟驱动导致失败就证明了这点),但是让我纳闷的是2440是怎么控制四个nWBE引脚来完成任务的?并且,我看访问内存的时候都是直接访问32位地址的。真的迷茫了,不知道2440是如何实现的。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下图是内存连接图,关键部分我都大了红圈。

网友:
搞错了,没有插入图片

网友:
为什么问到和硬件相关的问题这里就没有人做声了呢?

我看内存初始化程序,只设置使用了nWBE就完了,-----------三星把很多东西都包起来。也不知道。

--------------请教高人指点,虽然我照抄也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我总觉得不爽啊。

网友A:
实际上,它把两片 16 位的内存组合成 32 位来用了,这两片内存都接在了控制芯片同一个 BANK 地址上,利用 地址线 数据线 SCLK LDQM UDQM 这 3 个引脚来控制 32 位数据的读写。

网友:
访问控制信号:为了实现ARM存储器访问指令LDR/STR字节、半字和字访问的三种方式,在S3C2440的存储器组中,除了Bank0以外的所有地址空间都可以通过编程设置为8位、16位或32位对准访问,Bank0可以设置为16位或32位。引脚nWBE[3:0](写字节使能)实现8bit ROM芯片组的三种访问方式,或者SRAM不使用UB/LB(在BWSCON中设置)的情况下,与UB/LB连接。引脚nBE[3:0](在使用SRAM情况下的字节允许信号)在SRAM使用UB/LB(是否使用可在BWSCON中设置)的情况下与UB/LB连接。DQM[3:0](SDRAM数据屏蔽信号)引脚实现对SDRAM的三种访问。还有nWAIT、nXBREQ/nXBACK引脚。

网友:
这个一点也不复杂。
内存的这种接法,使它可以以8位访问,也可以16位访问,也可以32位访问
那4个信号nWBE3~0,正是字节选通控制。

按8位访问,也就是代码中若有:
*(unsigned char *) 0x30000000 = 0x78;
就是一个字节写,这时只有nBWE0信号有效

如果是0x30000001,则只有nBWE1有效(低),其它无效(高)。

再举个例,如果是按16位访问呢?
如果是16位访问,代码一般就是:
*(unsigned short *)0x30000000 = 0x1978;
这是一个16位写。但此时要注意,最低位必须是0,而不能是1,比如地址0x30000001就会使CPU异常,因为必须16位对齐!
dat16 = *(unsigned short *)0x30000002;
这是一个16位读

在16位访问时,0x30000000地址写操作中,nWBE1, 0 = 低,nWBE3, 2 = 高。当0x30000002时,则是nWBE3,2为低,nWBE1,0为高(无效)

32位时则是4字节对齐,也就是最低的两个地址位A1,A0必须为0,即对于32位访问,0x30000001, 0x30000002, 0x30000003都会导致异常(出错)

对于32位访问,0x30000000的下一个地址是0x30000004,因为这个地址是字节地址,但一下子就访问了0x30000000~0x30000003四个字节,也就是nWBE3~0四个信号一起反应!!!

不同的CPU访问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这要具体看手册了,是分开片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它把两片 16 位的内存组合成 32 位来用了,这两片内存都接在了控制芯片同一个 BANK 地址上,利用 地址线 数据线 SCLK LDQM UDQM 这 3 个引脚来控制 32 位数据的读写。


访问控制信号:为了实现ARM存储器访问指令LDR/STR字节、半字和字访问的三种方式,在S3C2440的存储器组中,除了Bank0以外的所有地址空间都可以通过编程设置为8位、16位或32位对准访问,Bank0可以设置为16位或32位。引脚nWBE[3:0](写字节使能)实现8bit ROM芯片组的三种访问方式,或者SRAM不使用UB/LB(在BWSCON中设置)的情况下,与UB/LB连接。引脚nBE[3:0](在使用SRAM情况下的字节允许信号)在SRAM使用UB/LB(是否使用可在BWSCON中设置)的情况下与UB/LB连接。DQM[3:0](SDRAM数据屏蔽信号)引脚实现对SDRAM的三种访问。还有nWAIT、nXBREQ/nXBACK引脚。

谢谢两位。你们说的在那篇文章我都知道。只是我想了解的更加具体一点——可惜三星已经把所有东西包装得严严实实——很多东西通过硬件实现了。

----------现在我把我的理解发上来。

一、为什么会两片内存都连接相同的地址线?(我一直以为地址线必须是递增的
答案:因为这是两片独立内存,地址线都是固定的,如果地址递增会造成糟糕的后果(我还真以为是两片内存可以无缝连接呢!大错特错了。)
二、为什么两片内存都要错位两位?
答案:
因为两片内存是独立访问的,并且总线宽度都是32位(高16位数据和低16数据位分开读取。至于错位原因请看ARM字节对齐文章)。
但是难题来了,为什么三星访问内存时候并没有分开呢?LDQM UDQM 这两个引脚起作用了(用来屏蔽高低字节输出,相当于锁存)控制这两个引脚的是三星的nWBE
引脚,三星是怎么控制这些引脚的呢?我也很想知道,在这里我只能说出我的推测:2440/2410有个寄存器设置内存的大小,我想2440/2410就是根据这些信息来控制这些引脚,使最总实现32位一起访问。——所有东西包装得严严实实——很多东西通过硬件实现了。

如果我说的不对,请跟帖,两天后结贴。也让我彻底死心,彻底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点也不复杂。
内存的这种接法,使它可以以8位访问,也可以16位访问,也可以32位访问
那4个信号nWBE3~0,正是字节选通控制。

按8位访问,也就是代码中若有:
*(unsigned char *) 0x30000000 = 0x78;
就是一个字节写,这时只有nBWE0信号有效

如果是0x30000001,则只有nBWE1有效(低),其它无效(高)。

再举个例,如果是按16位访问呢?
如果是16位访问,代码一般就是:
*(unsigned short *)0x30000…

我觉得你说的并不对------你可以看内存初始化,总线款对是32位的。
按8位访问,也就是代码中若有:
*(unsigned char *) 0x30000000 = 0x78;
---------你这个类似强制转换了,根本不是什么什么多少位读取,而是你只要了八位,其他你不要了。但是内存还是32位读取的
你可以看看内存介绍,一次性访问4byte的

网友:
按8位访问,也就是代码中若有:
*(unsigned char *) 0x30000000 = 0x78;
--------------还有,如果内存这样去访问,我觉得会后患无穷
我以前的扩展串口就是这样,我没有错位连接地址线,但是我设定总线宽度是32——了解字节对齐的人就知道这样犯了什么错误。结果我死活查不出数据总是在高位产生有规律变化的原因。我把总线宽度改为8,OK了,世界就平静了。

——以字节方式访问错位的的32位位宽的内存,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
呵呵,我不懂硬件。问公司里的一个硬件工程师,他跟我说了这么一大堆。是对是错,期待有高手进来讨论,我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觉得一来怪我当年把单片机外围学得一塌糊涂,菜鸟一只,才会打死都要认为地址要递增的才行。
二来是三星的数据手册不够详细,就是一个寄存器设置表而已,通常要人去猜测,对一些功能不知所以然。

网友C:
只能按8位的整倍数访问,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出错。因为sdram 的存储是以8位为单位的(物理的)
而总线是32位所以 错开两位 左移2位

至于两块sdram 的并联,我的理解如下

c  U1               U2
0  0123456701234567 0123456701234567
1  0123456701234567 0123456701234567
2  0123456701234567 0123456701234567
3  0123456701234567 0123456701234567

两个16位的拼成一个32位的

cpu读 0那行的时候,通过nBWEx 控制UDQM, LDQM选择高低 半字 ,然后传数据到数据线上

虽然地址线共享,但数据线没有共享,所以我猜 他是同时的,只是通过nBWEx的控制对高低 半字分开读取,再传到相应的数据线上。

分时(或同时,具体也不清楚,只是个人猜测)

不知道大家能否看懂我的意思,表达力太差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点也不复杂。
内存的这种接法,使它可以以8位访问,也可以16位访问,也可以32位访问
那4个信号nWBE3~0,正是字节选通控制。

按8位访问,也就是代码中若有:
*(unsigned char *) 0x30000000 = 0x78;
就是一个字节写,这时只有nBWE0信号有效

如果是0x30000001,则只有nBWE1有效(低),其它无效(高)。

再举个例,如果是按16位访问呢?
如果是16位访问,代码一般就是:

8bit整倍数访问,这是物理的,如果软件 设计 违背了物理设计,你觉得会是什么结果 ?不出错才怪,cpu有异常处理srom可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按8位的整倍数访问,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出错。因为sdram 的存储是以8位为单位的(物理的)
而总线是32位所以 错开两位 左移2位

至于两块sdram 的并联,我的理解如下

两个16位的拼成一个32位的

cpu读 0那行的时候,通过nBWEx 控制UDQM, LDQM选择高低 半字 ,然后传数据到数据线上

虽然地址线共享,但数据线没有共享,所以我猜 他是同时的,只是通过nBWEx的控制对高低 半字分开读取,再传到相应的数据线上。

分时(或同时,具体也不清楚,只是个人猜测)

不知道大家能否看懂我的意思,表达力太差劲了

我看懂了,你的意思就是我上面红色字体说的意思。哈哈,终于找到个同志了,没有人说我是异想天开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
感谢前人的劳动果实!

网友:
进来跟高手们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