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样在wince或pocket 5.0上面调试驱动程序?

楼主:
各位:
我手头上有wince.net 4.2和mobile 5 for pocketpc的PDA, 另外还有一个在windows下用的摄象头。

由于上次去好易通面试被面试官问起,你做过驱动开发吗?我说没有,只做过PDA上的应用层开发,被鄙视了。回到家里我就下决心要学嵌入驱动开发,所以,现在在这里请教各位。
我看过一点资料,从写什么驱动开始入手好呢?
如果写USB驱动的话,我的PDA没有USB口,怎么调试自已写的驱动是不是可以用呢?
或者应该怎么入手?用EVC就够了吧? 不需要softice or driverstudio之类吧?

请指教,现在大概有了一个思路,想写一些驱动,但不知道怎么验证自已写的是对的,因为手头没有多余的设备,,只有几台PDA,
希望老鸟们在这里指点一下,给新手一些帮助,,不会的也请顶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先裸机测试呀,没问题了,在移植的 PB 下面呵呵
裸机的话,很方便

带系统的,还么怎么太熟悉, 搞过一段时间WINCE ,但产品不做了 嘿嘿
也是可以断点单步调试的, 当时整理过,等我找找文档记录 呵呵

网友:
我找到我的记录,当时针对我开发板的内核调试方法,是可以断点,单步调试地

1 烧写nboot-debugger
2 烧写eboot.bn0(支持CS8900,并下载 IMAGE文件)
3 裁减的内核尽量减少系统组件
4 去掉红外组件
   a platform.bib文件: irsir.dll
   b 去掉platform.reg 中的 cs8900的注册键
5 下载内核,就可以正常的调试内核了

这是我笔记上记得大概步骤,时间太久了,现在都没啥印象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PDA是买的,买的时候就有wince操作系统.
你的意思是说,我用PB自已编译一个OS,然后刷到PDA里面去是吗? 那键盘,扫描,GPRS,LED啥都不能用对吧,这个时候要自已一个一个写驱动?

刚开始在PB里写驱动会不会太难了?因为我对PB也不熟。
是不是直接用evc写一些流驱动会简单一点?

网友:
买个开发板吧!这样可以快点学啊!我和一样在学驱动开发。看了3本书了。linux的驱动会了。就是windows驱动还在那里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正准备去买2410的板,

网友:
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