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EVC问题

楼主:
我现在要求我的程序一直在检测电源状态,到达一定电量的时候会报警。而且在运行其它程序的时候,这个程序也会一直监控完成他的作用,
我EVC很不会,求大家给个思路,或方法,详细一点的,本人感激不尽。
我主要做底层,上层上面要求我改,小公司也没办法,硬着头皮上了,所在希望大家多帮下忙了。

网友:
弄个TIMER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A:
那就新开启一个线程,循环检测电源状态,每次sleep 100毫秒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开启一个线程,用IO口或者AD循环检测电源状态,不用Slepp都可以,因为线程默认是25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新开启一个线程,循环检测电源状态,每次sleep 100毫秒应该可以吧。

对,建议楼主找个什么串口源码看看,触类旁通。

网友B:
这个在驱动中做多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驱动中做多简单?

应用的事,最好在应用层来做。驱动只完成驱动应该完成的工作!

用TIMER是通用的方法。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但是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我是重新写了一个小程序,不带MFC的定时器,现有我会有一个messagebox提示框提示,但是我怎么样才能让这个messagebox最前端显示,还有如果我有其它mfc程序也设置了前端显示呢,要怎么办?我找了蛮多资料了,一直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