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的指向函数的指针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LEN sizeof(struct node)
typedef void (*FUNC)();
struct node
{
FUNC address;
};
void yemian_1(void)
{
printf("1111");
}
void yemian_2(void)
{
printf("2222");
}
void yemian_3(void)
{
printf("3333");
}
FUNC a[]={yemian_1,yemian_2,yemian_3};
int main(void)
{
struct node *p;
p=(struct node *)malloc(LEN);
p->address=a[0];//在C51中有没有这种用法,C语言中是支持的,或者是前面处理的不对
p->address();

网友:
引用楼主 lacelove_2005 的帖子:
p=(struct node *)malloc(LEN);

大哥,malloc是运行时函数,只能在操作系统平台下用。
p->address=a[0];这个在C51中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请问要如何解决

网友:
不要把PC机的一些程序设计习惯带到c51的编程语言里面来。
很浪费资源的。
每种工具都有自己的特点。

网友:
malloc这个有问题。不是51支持函数指针而是编译器支持:)其实就是用跳转实现的噢。

网友:
ls说的很对哦……

网友:
在单片机里面,能够用静态分配内存的方式,绝不用动态方式

struct node g_node[4];

这样不是很好吗

g_node.address = 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