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wince 5 录音播放的问题

楼主:
2440+wince 5 通过mIC进行录音,得到的wav文件播放不清楚,好像是有噪声。

请问有没有分析过2440 wince 5 bsp中的wavdev的代码的?
我对其中的设置 播放和录音的DMA的buffer看不懂,感觉其中有问题

网友:
也许是硬件的问题吧。本来这种语音芯片就不咋的。

你是wave录音还是sound录音呢?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我写过一个测试程序,就是之间访问音频芯片的iic寄存器,同时配置cpu的iis和DMA,录音的原始的
wav文件播放很正常!

但是wince 5中的wavdev驱动中的录音就有问题,我分析了那个wavdev的代码,发现录音采用了两个buffer来接收音频iis进来的数据,但是两个buffer使用感觉有些奇怪!

网友:
也许人家考虑到通用性问题,所以想法可能跟你有区别啊.

特别是这些硬件打交道的东西,你完全可以自己写一个驱动的吧.

网友:
问题解决!仔细调试了一下代码,参考硬件手册,发现之间对DMA的理解有错误,修改一下代码,这样播放、录音都OK 了!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可否大概讲一下? 谢谢

网友:
就是DMA传输流程 我以前理解错误了!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一样的问题,能否更详细地介绍一下如何修改BSP,是修改 smdk2440\DRIVERS\WAVEDEV\iis 下面的那个文件?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