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nado2.2中联接tgrsvr不上,高分求解

楼主:
装了Tornado2.2,开始小试一把,结果在下载程序到目标机启动vxsim时提示,vxworks中联接tgtsvr出问题的情况,如下:
gtsvr (vxsim@chai-c1): Thu Apr 17 21:51:50 2008
    Checking License ...OK
    Connecting to target agent...
    Error: rpccore backend client Timed out

请问怎么解决?我一直没找到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光给出这些一点信息,别人是无法帮你分析的,所有target server连接不上的情况都是这个提示

网友:
不要选自己编译的vxsim或者full版本。使用默认的vxsimlite版本。

网友:
wdb connection配的啥?

网友:
配置VxSim全功能仿真器,可以参考Tornado用户指南(WindRiver著的Page151页开始)。
你可以按照书中给的步骤看一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很可能是XP的补丁问题。

网友:
有可能两个原因
1.windows系统有问题,最好使用 2000的系统
2.你的配置有问题,检查一下配置!

网友:
你的corefile指定对了吗?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