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个不同的硬件中断号(IRQ)能否关联到同一个逻辑中断(SYSINT)?

楼主:
还有就是一个硬件中断号是否可以关联多个逻辑中断号?

希望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这应该是可以的,反之则不行,

网友:
可以在中断处理程序中给其它任务发信号量;
这样一对多,和多对一都可以做到。。。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是可以的

网友:
有没有那位实际试过的??